Thonny 自动设置时间

楼主:
同事在使用Thonny时,发现保存文件时会自动设置系统时间。分析了一下Thonny下载程序时,发现Thonny发送了下面命令:

try:

    from machine import RTC as __thonny_RTC
    try:
        __thonny_RTC()datetime((2021, 6, 16, 3, 16, 6, 0, 0))
    except:
        __thonny_RTC()init((2021, 6, 16, 16, 6, 0, 0, 0))
    del __thonny_RTC

    __thonny_helperprint_mgmt_value(True)
except Exception as e:
    __thonny_helperprint_mgmt_value(str(e))

try:
    __thonny_path = '/testpy'
    __thonny_written = 0
    __thonny_fp = open(__thonny_path, 'wb')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str(e))

def __W(x):
    global __thonny_written
    __thonny_written += __thonny_fpwrite(x)
    __thonny_fpflush()
    if hasattr(__thonny_helperos, "sync"):
        __thonny_helperossync()
__W(b'print(1+2+3+4+5)')__thonny_helperprint_mgmt_value(__thonny_written)
try:
    del __W
    del __thonny_written
    del __thonny_path
    __thonny_fpclose()
    del __thonny_fp
    del __thonny_result
    del __thonny_unhex
except:
    pass

__thonny_result = {}
try:
    __thonny_names = __thonny_helperlistdir('/')
except OSError:
    __thonny_helperprint_mgmt_value(None)
else:
    for __thonny_name in __thonny_names:
        if not __thonny_namestartswith("") or False:
            try:
                __thonny_result[__thonny_name] = __thonny_helperosstat('/' + __thonny_name)
            except OSError as e:
                __thonny_result[__thonny_name] = str(e)
    __thonny_helperprint_mgmt_value(__thonny_result)

__thonny_result = {}
try:
    __thonny_names = __thonny_helperlistdir('/')
except OSError:
    __thonny_helperprint_mgmt_value(None)
else:
    for __thonny_name in __thonny_names:
        if not __thonny_namestartswith("") or False:
            try:
                __thonny_result[__thonny_name] = __thonny_helperosstat('/' + __thonny_name)
            except OSError as e:
                __thonny_result[__thonny_name] = str(e)
    __thonny_helperprint_mgmt_value(__thonny_result)

可以看到,首先就是设置时间,并且会根据系统自动发送 datetime() 或 init(),从而让系统时间与计算机时间同步。

网友A:
你们公司在用mpy做项目?同事也在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在用mpy做项目?同事也在搞了?

是的,thonny挺方便,特别是在ESP3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