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O 的 VGA/TV 驱动库 PicoVGA (1)

楼主:
网址:

PicoVGA 库允许从树莓派PICO输出信号到 VGA 监视器或 PAL/NTSC 电视,重点是技术和游戏应用中的易用性。它提供了4个透明的图形覆盖层,近30帧缓冲,可以自由地相互结合,仅使有限的RAM内存。将输出限制为 8 位也有助于节省 RAM。

RP2040 处理器包含 264 KB 的 RAM。这对于更高的分辨率图像输出来说并不够多,因此 RAM 需要非常节省。在技术实践和复古游戏(处理器没有足够性能),R3G3B2格式的8位图形输出(即红色3位,绿色3位和蓝色2位)是完全足够的。在正常情况下,16 或 24 位的输出没有意义,因为树莓派PICO没有足够的内存和性能处理如此大量的数据。使用抖动技术,即使输出 8 位,也能实现有趣的显示结果。

要使用 PicoVGA库,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只需 8 个电阻器,将其连接到输出 GP0 到 GP7 到 VGA 或 SCART TV 的 RGB 连接器,将 HSync (CSync) 连接到 GP8,将耳机连接到 GP19,并通过USB 加载演示程序(程序已编译到库中)。如果需要键盘控制,请运行控制台程序,如begPutty,但大多数程序在没有键盘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A:
直接用IO控制VGA?这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IO控制VGA?这可以吗?

可以的,很早以前就有人做过。

网友:
这个牛,以前好像用AVR还是PIC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很早以前就有人做过。

有点牛逼,我第一次见这种骚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牛逼,我第一次见这种骚操作。

现在更新和发展太快,以前好多很牛的东西没人玩了。

网友C:
厉害,需要汇编吧,IO速度也不能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需要汇编吧,IO速度也不能低。

rp2040性能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更新和发展太快,以前好多很牛的东西没人玩了。

我一直以为VGA应该是高速信号,没想法现在GPIO都可以拿来操作,很意外,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VGA应该是高速信号,没想法现在GPIO都可以拿来操作,很意外,哈哈。

还有当年avr单片机用GPIO模拟usb也是一个经典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当年avr单片机用GPIO模拟usb也是一个经典应用。

我孤陋寡闻了,今天第一次听这个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孤陋寡闻了,今天第一次听这个事情。

可以搜搜avrusb,有很多经典应用。

https://www.obdev.at/products/vusb/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bsder 发表于 2021-6-21 22:20 我孤陋寡闻了,今天第一次听这个事情。 可以搜搜avrusb,有很多 ...

谢谢,学习一下,牛

网友:
可以搞游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VGA应该是高速信号,没想法现在GPIO都可以拿来操作,很意外,哈哈。

pico的gpio不太一样,等价每一个io绑定了一个协处理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co的gpio不太一样,等价每一个io绑定了一个协处理器的

何解?IO还要绑一个协处理器?这配置有点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