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示波器观测

楼主:
我目前有两个D类功放电路  相同的1kHz正弦波输入信号 输出如图所示

图一为何只能观测到正弦波的一半?

图二是因为没有滤波电路所以出来是D类的典型方波图形么?

问题: 如何才能观测到完整的正弦波? D类功放观测正弦波的方法?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同时标注出你测量的是哪些点。

否则,谁也不知道你测量的是电路中何处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同时标注出你测量的是哪些点。 否则,谁也不知道你测量的是电路中何处的波形。

负载是4欧喇叭 输出端一端悬空  负载一端接输出正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4欧喇叭 输出端一端悬空  负载一端接输出正一端接地

探头测量为负载RL两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4欧喇叭 输出端一端悬空  负载一端接输出正一端接地

该芯片好像有两个输出引脚,分别标注OUT+和OUT-。显然这是个桥式输出。

该芯片的电源引脚呢?使用了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4欧喇叭 输出端一端悬空  负载一端接输出正一端接地

你这个就不是D类电路,无法工作在D类输出下。

网友C:
楼主应严格按照器件手册所载电路应用,自行发挥要在充分掌握相关电路原理及参数范围的基础上再尝试。就楼主电路而言,某些兼容D类、AB类的功放可以那么接,但那么接是有条件的,且只能工作在AB类状态下。从波形上看,负半周截止了,说明电路连接有误,而传统AB类功放出现此情形往往意味着负电源电压不对,所以楼上maychang特意提到了双电源。但是,现在的小功率D类功放包括兼容AB类的D类功放大都采用单电源供电,此时出现削底,只能说明电路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严格按照器件手册所载电路应用,自行发挥要在充分掌握相关电路原理及参数范围的基础上再尝试。就楼主 ...

是这样的  这个供电是单电供电

以前试过OUT+ 和OUT- 分别夹在负载RL两端 在别人的实验室是可以出来正弦波的,但是完全一样的板子和连接方法 我这里也是只能出来上半部分 准备下次带着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去别人那里再试一试。

现在问题由于要求是只将OUT+或(OUT-)一端经极性电容与RL连接,负载RL另一端接GND。并且是单电供电  这个如何实验   目前我实验就是出来如帖子中的图只有上半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好像有两个输出引脚,分别标注OUT+和OUT-。显然这是个桥式输出。 该芯片的电源引脚呢?使用了 ...

是这样的  这个供电是单电供电

以前试过OUT+ 和OUT- 分别夹在负载RL两端 在别人的实验室是可以出来正弦波的,但是完全一样的板子和连接方法 我这里也是只能出来上半部分 准备下次带着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去别人那里再试一试。

现在问题由于要求是只将OUT+或(OUT-)一端经极性电容与RL连接,负载RL另一端接GND。并且是单电供电  这个如何实验   目前我实验就是出来如帖子中的图只有上半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这个供电是单电供电 以前试过OUT+ 和OUT- 分别夹在负载RL两端 在别人的实验室是 ...

建议你先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电路不是你想怎么连接就能怎么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这个供电是单电供电 以前试过OUT+ 和OUT- 分别夹在负载RL两端 在别人的实验室是 ...

『以前试过OUT+ 和OUT- 分别夹在负载RL两端 在别人的实验室是可以出来正弦波的』

这是正确的漏极方式。该D类功率放大芯片使用单电源,输出级是全桥工作。

『但是完全一样的板子和连接方法 我这里也是只能出来上半部分』

这片D类功率放大芯片可能有一部分损坏了,也可能是你联接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这个供电是单电供电 以前试过OUT+ 和OUT- 分别夹在负载RL两端 在别人的实验室是 ...

『现在问题由于要求是只将OUT+或(OUT-)一端经极性电容与RL连接,负载RL另一端接GND。』

建议仔细阅读该芯片手册,有可能该芯片不允许这样联接负载。

网友:
负载分别接在OUT+和OUT- 之间,测量波形使用两个探头分别测OUT+和OUT-,再使用示波器的运算功能,两个通道相减后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这个供电是单电供电 以前试过OUT+ 和OUT- 分别夹在负载RL两端 在别人的实验室是 ...

别人测的可以,说明你的测量方式不对,使用两个探头分别测OUT+和OUT-(前提是RL需要接在OUT+和OUT-两端),然后两通道的波形相减,就是RL两端的波形。

网友B:
你好 谢谢你的解答  按照你说的探头分别在OUT+ 和 OUT-接在负载RL两端  用示波器相减功能出来的正弦波信号 如下图所示

问题: 1:这个方法是用示波器自带运算功能  那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真实信号是这个正弦波么? 如果是如何测量它的失真度? 因为输出信号如果直接接失真仪也是没有这个正弦波信号的

            如何看待这个相减的信号呢?

            2: 以前在别人实验室用这个板子和相同连接方法 (OUT+ 和OUT- 分别接RL两端  但是探头只用了一个 将  探头正  接OUT+ 即RL一端, 探头地   接RL另一端 测出了完整正弦波  因                    为只 用了一个探头 所以没信号相减) 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谢谢你的解答  按照你说的探头分别在OUT+ 和 OUT-接在负载RL两端  用示波器相减功能出来的 ...

『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你的D类功放芯片不允许负载一端接地一端接输出引脚。只能把负载分别接到OUT+ 和OUT- 引脚。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D类功放芯片是支持负载一端接地呢? 我这边一直没有找到

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D类功放芯片是支持负载一端接地呢? 我这边一直没有找到  求推荐

前面已经说过,有兼容AB类模式的D类功放芯片,但像你那么接只能工作在AB类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面已经说过,有兼容AB类模式的D类功放芯片,但像你那么接只能工作在AB类下。

那这种负载一端接地的方法是不是只能用OTL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负载一端接地的方法是不是只能用OTL电路?

那可未必,OCL的负载也是接在输出与地之间。不过,这并不是你该关心的,音频功放的种类区分有多个标准,你之前强调的是D类功放,与OTL等根本不是一个范畴。就像一个人,当你用体重去描述时,该用“公斤”,绝对不能冒出“米”来,虽然“米”也可以是人的参数。

就OTL电路而言,完全可以是AB类,也可以是D类,只是现在的D类功放芯片多数都是BTL输出的。至于你用的那款能不能接成OTL模式,去仔细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