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软件选项问题

楼主:
最近需要用Allegro进行PCB的设计,目前在摸索过程中,安装好软件后需要进行选择,我看了下网上老吴的一个介绍https://www.mr-wu.cn/difference-between-cadence-allegro-and-orcad/,需要选择Allegro PCB Designer,可是下图中都带有后缀。请问下图中的GXL,XL,L以及(legacy,was Performance L)各代表的什么意思,我应该选择哪个,求解~

网友A:
直接用老吴的安装盘,一键安装不用选择这些,都要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老吴的安装盘,一键安装不用选择这些,都要安装

就是用的老吴的阿狸狗破戒大师,这个界面是第一次启动要选择的界面,随便选了一个,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的老吴的阿狸狗破戒大师,这个界面是第一次启动要选择的界面,随便选了一个,不影响使用

是,不影响使用

打开软件时也要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