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1.16版发布

楼主:
今天micropython 发布1.16版,详情明天整理(请见4楼)。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releases/tag/v1.16

网友A:
新版本不断推出,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不断推出,好事

现在micropython也改变了更新策略,每两个月左右更新一次

网友:
MicroPython的这个版本包括一个新的命令行工具“mpremote”,它是从命令行远程控制基于MicroPython的设备的主要方式。它具有串行终端、文件系统访问、支持在远程设备上挂载本地目录以及定义自定义命令的宏语言。这个工具可以通过“pip3 install mpremote”从PyPI安装,它可以在Linux、Windows和Mac上运行。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对pyboard.py进行了改进,包括用独占模式打开串行端口,以便更轻松地管理多个设备。

在Python内核中,OSError异常现在支持“.errno”属性,并且添加了一个选项来编译MicroPython而不产生错误消息,以便在需要时进一步减少代码大小。REPL得到了改进,因此它不需要tab-complete私有方法(如果尚未键入下划线,则从下划线开始),现在它还可以在键入“import”之后tab-complete内置模块名。

相对导入异常有一个小的突破性变化:之前的ValueError在CPython中发生了相同的变化之后被更改为ImportError。参见提交53519e3。

在extmod组件中,uctypes修复了FLOAT32数组的大小和偏移量计算,uhashlib现在会在调用digest后重用哈希时引发异常,urandom支持将0传递给getrandbits(在CPython更改之后)。在uasyncio中,readinto方法被添加到Stream类中,并修复了两个竞争条件:一个是具有 start_server 和wait_closed, 另一个是取消等待完成任务的任务;分别见de2e081和514bf1a。

esp32现在支持使用新的CMake构建系统指定FROZEN_MANIFEST,并支持在GPIO32和GPIO33上使用NeoPixel,在IDF v4.1和更高版本中支持network.LAN,并且在WLAN STA接口中具有新的“reconnects”选项,用于配置在WiFi关闭时进行(如果有)重新连接尝试。

mimxrt增加了许多功能,包括:带内部闪存的VFS文件系统、Pin、Pin.irq和ADC、UART、SoftI2C和SoftSPI总线、定时器和RTC类以及浮点数等。

rp2现在有machine.RTC类来配置RTC,以及SparkFun的Thing Plus RP2040和Pro Micro板的新定义文件。

stm32现在支持静态软定时器和基于C的回调,并且mboot已经变得更加可配置,特别是led和复位模式选择现在可以完全定制。增加了两块新开发板:VCC_GND_F407VE 和 VCC_GND_F407ZG。对SDIO驱动程序进行了错误修复,以确保DMA不会关闭中间传输;当使用某些SPI总线时,这会影响WLAN的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提交a96afae。UART的引脚配置已修改,现在只在RX和CTS上配置上拉,而不是在TX和RTS上配置,见748339b。USB_VCP类有一个新的irq方法来设置USB数据接收事件的回调。以太网驱动程序现在支持低功耗模式,并且有一个修复程序,以便正确报告链路状态。

在zephyr上,现在在空闲REPL和休眠期间运行调度,并且有一个初始的ubluetooth模块,支持可扩展扫描和广告。为nucleo_wb55rg板提供配置。

下面是从git提交历史生成的更改的详细列表,并将其组织为多个部分。

感谢所有为这次发布做出贡献的人!

网友:
更新列表:

Main componentsall:

  • rename mp_keyboard_interrupt to mp_sched_keyboard_interrupt
  • replace busses with buses

py core:

  • objexcept: support errno attribute on OSError exceptions
  • add option to compile without any error messages at all
  • dynruntime.h: add mp_obj_get_array() function
  • profile: use mp_handle_pending() to raise pending exception
  • scheduler: add mp_sched_exception() to schedule a pending exception
  • scheduler: add optional port hook for when something is scheduled
  • runtime: remove commented-out code from mp_deinit()
  • scheduler: add missing MICROPY_WRAP_MP_SCHED_EXCEPTION usage
  • repl: filter private methods from tab completion
  • repl: enter four spaces when there are no matches
  • repl: refactor autocomplete to reduce nesting
  • repl: refactor autocomplete, extracting reusable parts
  • repl: autocomplete builtin modules
  • gc: make gc_lock_depth have a count per thread
  • mkenv.mk: don't emit info about BUILD_VERBOSE if it's set
  • objarray: prohibit comparison of mismatching types
  • objarray: implement more/less comparisons for array
  • objarray: use mp_obj_memoryview_init helper in mp_obj_new_memoryview
  • objarray: fix constructing a memoryview from a memoryview
  • nlraarch64: add underscore prefix to function symbols for Darwin ABI
  • nlrx64: correct the detection of Darwin ABI
  • asmx64: support use of top 8 regs in src_r64 argument
  • emitnative: fix x86-64 emitter to generate correct 8/16-bit stores
  • mkrules.cmake: add MPY_LIB_DIR and BOARD_DIR to makemanifest call
  • asmarm: use builtin func to flush I- and D-cache on ARM 7 archs
  • compile: raise an error on async with/for outside an async function
  • gc: access the list of root pointers in an asan-compatible way
  • repl: don't read past the end of import_str
  • builtinimport: change relative import's ValueError to ImportError
  • emitglue: always flush caches when assigning native ARM code
  • stackctrl: prevent unused-var warning when stack checking disabled
  • gc: only use no_sanitize_address attribute for GCC 4.8 and above

extmod:

  • uasyncio: use .errno instead of .args[0] for OSError exceptions
  • remove old comments used for auto-doc generation
  • moductypes: remove double blank lines and debugging printf's
  • moductypes: replace numbers with macro constants
  • moductypes: fix size and offset calculation for ARRAY of FLOAT32
  • moduhashlib: put hash obj in final state after digest is called
  • modurandom: add error message when getrandbits has bad value
  • modurandom: support an argument of bits=0 to getrandbits
  • uasyncio: fix start_server and wait_closed race condition
  • uasyncio: add readinto() method to Stream class
  • uasyncio: fix race with cancelled task waiting on finished task
  • nimble: remove TODO comment about notify_custom freeing om

lib:

  • utils: remove unused PYEXEC_SWITCH_MODE from pyexec.h
  • utils: add ARM semihosting utility functions
  • lwip: switch to use GitHub mirror repo
  • mbedtls: switch to currently latest commit of LTS branch v2.16

drivers:

  • sdcard: add sleep_ms(1) delay in SDCard.readinto sync loop
  • cyw43/cyw43_ctrl: use new sdio enable API functions
  • cyw43/cywbt: add compile option for RF switch
  • cyw43/cywbt: remove hard-coded UART6 alternate function setting
  • display/ssd1306.py: add rotate method
  • display/ssd1306.py: add support for 72x40 displays

mpy-cross: no changes specific to this component/portSupport componentsdocs:

  • library/machine: specify initial machine.PWM class
  • library/machine: add machine.bootloader docs
  • esp8266: add note about simultaneous use of STA_IF and AP_IF
  • esp8266: add instructions on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manually
  • esp8266: clarify limitations of SSL in esp8266 and fix typos
  • fix some spelling mistakes
  • pyboard: fix typo in pyb.Switch tutorial
  • esp32: add UART to quickref
  • esp32: add WDT to quickref
  • esp32: add SDCard to quickref
  • esp8266: add WDT to quickref
  • library: add initial API reference for rp2 module and its classes
  • library/rp2.rst: fix typo overriden->overridden
  • esp32: add APA106 to quickref
  • esp32: mention Signal in GPIO section of quickref
  • esp8266: mention Signal in GPIO section of quickref
  • esp8266: add SSD1306 to quickref and tutorial
  • library: clarify what type of algorithm is implemented in heapq
  • library: add a blank line to fix formatting for ussl docs
  • library/pyb.Pin.rst: update the arguments for Pin.init()
  • rp2: add skeleton docs for the rp2 port
  • library/machine.RTC.rst: document datetime method and fix ex code
  • esp32: document WLAN "reconnects" config option

examples: no changes specific to this component/porttests:

  • use .errno instead of .args[0] for OSError exceptions
  • run-multitests.py: provide some convenient serial device shorcuts
  • multi_bluetooth: add performance test for gatt char writes
  • thread: make stress_create.py test run on esp32
  • thread: make stress_aes.py test run on bare-metal ports
  • thread: make exc1,exit1,exit2,stacksize1,start1 tests run on rp2
  • run-perfbench.py: fix native feature check
  • run-multitests.py: flush stdout for each line of trace output
  • run-tests.py: parallelize running tests by default
  • cpydiff: add test and workaround for function.module attr
  • make float and framebuf tests skip or run on big-endian archs
  • extmod/btree_gc.py: close the database to avoid a memory leak
  • basics: split out literal tests that raise SyntaxWarning on CPy
  • run-multitests.py: allow to work without sys.stdout on target
  • multi_bluetooth/ble_gap_advertise.py: allow to work without set
  • unix: add ffi test for integer types
  • cpydiff: add test for array constructor with overflowing value
  • float: make bytes/bytearray construct tests work with obj repr C

tools:

  • metrics.py: add rp2 port to table of ports that can be built
  • upip.py: use .errno instead of .args[0] for OSError exceptions
  • pyboard.py: support opening serial port in exclusive mode
  • gen-cpydiff.py: fix formatting of doc strings for new Black
  • makemanifest.py: show directory name if there is a FreezeError
  • mpy_ld.py: support R_X86_64_GOTPCREL reloc for x86-64 arch
  • pydfu.py: remove default VID/PID values
  • ci.sh: update zephyr docker image to v0.17.3
  • ci.sh: use FROZEN_MANIFEST in an esp32 build to test feature
  • mpy-tool.py: support relocating ARMv6 arch
  • tinytest-codegen.py: add command-line option to exclude tests
  • ci.sh: build Cortex-A9 sabrelite board as part of qemu-arm CI
  • pyboard.py: track raw REPL state via in_raw_repl variable
  • pyboard.py: add "soft_reset" option to Pyboard.enter_raw_repl()
  • mpremote: add new CLI utility to interact with remote device
  • ci.sh: build mpy-cross as part of ci_mimxrt_build
  • mpremote: use available ports instead of auto-connect list
  • mpremote: use signal to capture and handle ctrl-C on Windows

CI:

  • workflows: add CI workflow for mimxrt port
  • workflows: add workflow to build and run unix port on MIPS
  • workflows: add workflow to build and run unix port on ARM

The portsbare-arm port:

  • switch to use MICROPY_ERROR_REPORTING_NONE to reduce size

cc3200 port: no changes specific to this component/portesp8266 port:

  • modnetwork: use mp_handle_pending() to raise pending exception
  • boards/GENERIC_512K: add custom manifest without FS modules
  • update manifest to point to new dirs in micropython-lib
  • boards/GENERIC_512K: add custom minimal _boot.py

esp32 port:

  • CMakeLists.txt: require CMake version 3.12
  • restore FROZEN_MANIFEST support with new CMake build system
  • esp32_rmt: clear config struct before filling it out
  • mpthreadport: don't explicitly free thread struct in TCB cleanup
  • mpthreadport: use binary semaphore instead of mutex
  • extend support for S2 series, and S3 where applicable
  • boards: rename TINYPICO board to UM_TINYPICO
  • boards: add UM_FEATHERS2 and UM_TINYS2 board definitions
  • boards/UM_TINYPICO: fix include of sdkconfig fragment
  • machine_i2c: allow boards to configure I2C pins using new macros
  • boards: set default I2C and SPI pins on UM_xxx boards
  • boards: fix spelling mistakes in comments for UM_xxx boards
  • update manifest to point to new dirs in micropython-lib
  • boards: add M5STACK_ATOM board definition
  • espneopixel: add support for GPIO32 and GPIO33
  • Makefile: fix wrong target for partition-table.bin
  • makeimg.py: load sizes from partition table and verify data fits
  • partitions-2MiB.csv: update table so firmware fits
  • README: describe how to select compatible version of existing IDF
  • network_lan: add Ethernet support for IDF v4.1 and above
  • modnetwork: add "reconnects" option to WLAN STA interface
  • machine_hw_spi: allow None for unused pins in initializer
  • machine_sdcard: use deinit_p to deinit SD bus in SPI mode

javascript port: no changes specific to this component/portmimxrt port:

  • improve ticks and sleep functions using GPT
  • implement machine.Pin class
  • enable built-in help
  • extend the Pin module for SoftI2C, SoftSPI support
  • add custom help text and enable help("modules")
  • enable frozen modules
  • add flash storage support with VFS and littlefs filesystem
  • boards/TEENSY40: re-create the flash FS after deploy
  • add the Timer class to the machine module
  • remove __WFE() from MICROPY_EVENT_POLL_HOOK
  • machine_timer: reuse any existing timer objects
  • machine_timer: leave the Timer clock source at IPG clock
  • machine_rtc: add the RTC class to the machine module
  • add floating point support
  • enable many Python and some extmod features
  • machine_adc: add the ADC class to the machine module
  • boards: add board configuration files for Teensy 4.1
  • machine_rtc: change RTC.datetime() tuple to match other ports
  • machine_rtc: maintain microsecond offset
  • machine_uart: add the UART class to the machine module
  • machine_pin: implement pin.irq() functionality
  • modutime: extend the time module

minimal port: no changes specific to this component/portnrf port:

  • boards/microbit: use mp_sched_exception() where appropriate
  • add machine.memXX, and allow boards to customise some features
  • boards: add support for evk_nina_b3 board
  • add more math sources to Makefile, and enable log2 implementation

pic16bit port:

  • Makefile: make the XC compiler version user-configurable

powerpc port: no changes specific to this component/portqemu-arm port:

  • add support for Cortex-A9 via sabrelite board

rp2 port:

  • boards: add board definition for SparkFun Thing Plus RP2040
  • boards: add board definition for SparkFun Pro Micro board
  • tusb_port: add the device unique-id to the USB id
  • move manifest.py to boards directory
  • mpthreadport: add mp_thread_deinit to reset core1 on soft reset
  • CMakeLists.txt: include tinyusb_common in PICO_SDK_COMPONENTS
  • machine_rtc: add initial support for RTC
  • machine_rtc: check return value from rtc_set_datetime

samd port: no changes specific to this component/portstm32 port:

  • boards/pllvalues.py: support wider range of PLL values for F413
  • machine_timer: improve usability of Timer constructor and init
  • mboot: allow unpacking dfu without secret key
  • correct typos in project README files
  • uart: fix H7 UART clock source configuration
  • softtimer: add support for having a C-based callback
  • softtimer: support static soft timer instances
  • boardctrl: add constants for reset mode values
  • boardctrl: show first reset-mode state on LEDs when selecting
  • mboot: allow a board to add source files to the build
  • adc: allow mboot to use basic ADC functions
  • mboot: fix mp_hal_delay_us() and add mp_hal_ticks_ms()
  • mboot: allow a board to customise the linker scripts
  • mboot: allow mboot to be placed at any location in flash
  • sdcard: allow configuring the SDMMC periph used for SD/MMC card
  • uart: enable HW flow control for UART 1/5/7/8
  • sdio: add functions to re/enable SDIO/SDIOIT
  • boards/PYBD_SF2: enable RF switch compile option
  • sdio: allow configuring the SDMMC periph used for SDIO
  • boards: change default LSI_VALUE to 32000 for F4 MCUs
  • powerctrl: add MICROPY_HW_ENTER_BOOTLOADER_VIA_RESET option
  • boardctrl: adjust logic for running boot.py, main.py
  • mboot: add MBOOT_LEAVE_BOOTLOADER_VIA_RESET option
  • mboot: make LEDs and reset-mode selection more configurable
  • boards: add VCC_GND_F407VE board
  • boards: add VCC_GND_F407ZG board
  • sdio: fix case of SDIO DMA turning off mid transfer
  • uart: configure pull-up only on RX and CTS, not TX and RTS
  • mboot: leave bootloader from thread mode, not from IRQ
  • boards/NUCLEO_L432KC: fix FS size and enable LFS1 filesystem
  • boards/PYBD_SF2: disable GCC 11 warnings for array bounds
  • usb: add USB_VCP.irq method, to set a callback on USB data RX
  • boards: enable MICROPY_HW_SPIFLASH_ENABLE_CACHE on VCC_GND boards
  • sdram: prevent array-bounds warnings with GCC 11
  • eth: add low-power mode configuration option
  • eth: fix eth_link_status function to use correct BSR bit

teensy port:

  • provide own implementation of gc_collect, to not use stm32
  • correct typos in project README files

unix port:

  • modffi: use a union for passing/returning FFI values
  • main: increase stack limit on ARM architectures
  • modffi: fix conversion between Python integers and ffi types
  • fix build on arm64-darwin due to integer cast

windows port:

  • mpconfigport.h: enable features also present in unix port

zephyr port:

  • run scheduled callbacks at REPL and during mp_hal_delay_ms
  • modmachine: add machine.idle()
  • boards: add config for nucleo_wb55rg board
  • update disk access configuration for Zephyr v2.6.0
  • disable CONFIG_NET_SOCKETS_POSIX_NAMES
  • update to Zephyr v2.6.0
  • add initial ubluetooth module integration
  • boards: enable ubluetooth on nucleo_wb55rg board

网友B:
编译出现这个错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出现这个错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一个尽量不要用包括中文在内的特殊字符做目录名,第二多半没有同步子模块代码,上面提示已经很清楚了,sunmodule那一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译出现这个错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如果不需要时刻保持git更新,可以直接下载release中打包的zip或xz文件,这里包含了完整的源码(没有git部分),可以直接make。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releases

网友:
翻墙也打开了,看见路径下面文件也下载了,中文路径也去掉了,编译出现这个错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需要时刻保持git更新,可以直接下载release中打包的zip或xz文件,这里包含了完整的源码(没有git部 ...

下载releases直接make出现下面这个错,说没有生成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releases直接make出现下面这个错,说没有生成目标

你的工具链没有安装好吧,建议用虚拟机或Linux子系统,在linux下编译,不但速度快,问题也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