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的条件,这样描述是否正确?要达到这些条件,外围电路要怎么...

楼主:
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的条件,这样描述是否正确?要达到这些条件,外围电路要怎么样计算呢?就NPN管举例来说吧!

网友A:
红色的描述是正确的,外围电路的话还是要结合具体电路。

比如使用共射放大电路分析的话,Rb1Rb2分压设置Vb,算出Ib和Ic,VCC-Ic*Rc=Vc,

这里算出了Vb、Vc,就可以按照红色描述设置三种状态了,截止让Rb2分压小于Ve,

会计算工作点,的话设置这三种工作状态就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描述是正确的,外围电路的话还是要结合具体电路。 比如使用共射放大电路分析的话,Rb1Rb2分压设置 ...

您好  VE是VBE吗?0.6V?硅管来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描述是正确的,外围电路的话还是要结合具体电路。 比如使用共射放大电路分析的话,Rb1Rb2分压设置 ...

IC和IB还不知道啊  如何计算出V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VE是VBE吗?0.6V?硅管来说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和IB还不知道啊  如何计算出VC?

首先你要测出晶体管的β值,Ib可以算,以上的图Ib=(Vb-Vbe)/Re/(1+β)

Ic=βIb,以为你会算就省略了,IRb1要大于Ib十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1-6-19 16:35 IC和IB还不知道啊  如何计算出VC? 首先你要测出晶体管的& ...

你好  感谢你的指导   一般是要知道VC IC VB  IB VE  RC RB  六个参数才行?当然β和VBE参数表都已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1-6-19 16:35 IC和IB还不知道啊  如何计算出VC? 首先你要测出晶体管的& ...

还是这个论坛高手多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1-6-19 16:35 IC和IB还不知道啊  如何计算出VC? 首先你要测出晶体管的& ...

这个看需要吧,知道怎么算就好了,个人觉得三极管无非就是算Ib、Ic、Vb、Vc、Ve这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需要吧,知道怎么算就好了,个人觉得三极管无非就是算Ib、Ic、Vb、Vc、Ve这些参数

您好   比如要进入放大或者饱和   需要怎样计算步骤呢?比如先计算哪个参数,再计算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