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大,用的基本上都是运放,这...

楼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大,用的基本上都是运放,这是什么原因?哪个了解比较深入的?讲讲

网友: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现在才注意到?

四十年前就是这样了。

网友:
现在运放又便宜性能又好,当然用运放,除非是成本极度敏感。

网友:
二十年前的的收音机还是用很多三极管插装分立元件放大,即所谓传统的分立元件收音机

现在打开收音机电路怎么不用这些元件,基本上是用IC运放收音机

网友A:
与集成电路发展速度有关,所谓的芯片发展有关

就收音机的效果说,用 IC运放收音机,电压适应范围比较宽,静态电耗低,比较节电,各项指标一致性好,自动增益控制特性好,音质好于分立元件收音机等等
集成运放IC收音机不足可能是静噪效果稍差,但是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集成电路发展速度有关,所谓的芯片发展有关 就收音机的效果说,用 IC运放收音机,电压适应范围比较宽 ...

如果用来放大高频高压信号  运放的带宽和耐压应该是个挑战吧

网友:
就这个共射电路来说  要使其进入饱和或者放大的状态 要怎样计算的步骤?比如先定哪个参数,然后12345计算出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