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10-sense-gevk板子的空气质量传感器有人用过吗?

楼主:
我的板子连接APP,测试空气质量不是0就是500变化,基本上没有过渡,温湿度传感器正常。

网友A:
我板子跑例程显示的一直是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板子跑例程显示的一直是500

我有一次一直显示25,后来碰几下后数据有了变化,复位后又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一直显示25,后来碰几下后数据有了变化,复位后又不正常了。

这个传感器初始化时间可能比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初始化时间可能比较长。

有可能,手册上说不能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可能比较耗电。不过我等了十几分钟也没见数据正常。

网友C:
请问app哪里 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app哪里 下的?

APKP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