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二极管什么型号啊 谢谢各位

楼主:
此二极管上面标记B95  图片已上传 发夹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图片发发不起怎么

网友:
高级模式,上传图片

网友A:
但看丝印看不出什么二级管

看电路

2个管子都是连接在78M05的输入端,应该与供电电压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看丝印看不出什么二级管 看电路 2个管子都是连接在78M05的输入端,应该与供电电压有关系   ...

7805的输入防反接二极管,用1N4002~1N4007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5的输入防反接二极管,用1N4002~1N4007都可以

前面Z1大一点的管子可能是防反

楼主要找这个B95 ,需要测一下背面连接

然后左侧哪个CSPS大家伙不知啥

网友:
看不清哦

网友:
BL93A 是压敏电阻?看电路板标记了 Z1。可以看看这个Z1的上端(有过孔的那端)是否接到GND。

B95可能是个普通二极管 像1N4001之类的。应该是电源接过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