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8线三态总线收发器在电路 中起什么用作用的

楼主:
我想问一下像SN74LVCC3245A这样的8线三态总线收发器,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我觉得除了降压和实现三态以外也没有什么用了吧?

网友:
不能叫“降压”,该叫“电平转换”。至于用途,主要是起到一个可控的“桥”的作用,定向耦合数据,并能增强带载能力。当然也会有一些灵活变通的用法,这个待你掌握了数字电路的设计能力后,自然就会明白。初学时还是多看看别人设计的电路,弄明白为什么那样设计。

网友:
以外的作用,一般还用在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