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好书《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读书笔记——叠加定理

楼主:
运放是电子行业的一个主要应用。几乎大多数的设计都会用到运放。有幸拿到了《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一书还是很开心的。平时工作忙 ,只能选择性的去拜读对自己有用的章节。

比如叠加定理,上班好多年很少用到,都还给老师了,之前用过一个做过一个温度采样,前级用电桥,后级用运放调整信号。最早通过计算前级电桥压差U,然后再带入计算调整后的信号。理论计算和实际有一点偏差,导致折算出来的温度有10度左右偏差。后来别人提醒信号偏差是没有考虑信号叠加,回去翻书后计算终于理论与实际接近一致。

书的第6页提到:某信号源单独作用时,其他的信号源置为零,即电压源视为短路,电流源视为开路。

说到仿真软件,以前没有硬件的时候,软件仿真是个不错的前期验证手段。但是各家的仿真软件都有局限性。比如Tina里面的器件大多都是TI自家的,记不来是proteus还是multisim,调整运放放大倍数,都能弄出运放输出都能高于运放供电电源的笑话,坑死人,特别是初学者。所以对于仿真软件,我一般只做参考,使用的话还是要自己验证。

LTspice打开后,界面摆了一只灰头土脸的抽象派蜗牛图,只能说软件开发者有时候也会脑洞大开。LTspice的使用后面分享。

网友:
可以问问原作者 抽象派蜗牛图 是啥 哈

网友:
哈哈,LTspice的界面确实朴素,值得吐槽,由于默认的绘图界面也是灰色的所以增加了这张启机界面——Antikythera(安提基瑟拉机械)装置,它是已知最早的包含有复杂的齿轮系统的装置,据说是古希腊时期机械计算器。如果不喜欢可以在control panal -> operation ->backgrand iamge 选择另外两个 1) aristrchus 的日心说,2)Da vinci的手稿,不过看了这三张图片,有理由怀疑设计者的直男思维,因为感官上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