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稳压管+二极管组合的作用

楼主:
这里稳压管+二极管组合的作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31ebd116eeb4f279#rd

网友A:
击穿电压较高的稳压管,其温度系数为正,而普通二极管的温度系数为负。把稳压管和普通二极管串联,可以使二者的温度系数互相抵消而减小。

但此电路中,12V稳压管的温度系数绝对值要比普通二极管的温度系数绝对值大得多(几乎是三到四倍),所以串联一个普通二极管并不能使总温度系数接近于零。

网友:
图中各电阻数值很大,而9014和9015耐压并不高,所以电源电压也不会很高,结果是各电阻中电流很小(微安级)。标称12V的稳压管在这么小的电流下,击穿电压远小于12V。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应该相当于叠加一个约0.7V左右的稳压管

看接地符号 是B-,应该电池供电吧

好像是防反接,但也不至于在这里加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击穿电压较高的稳压管,其温度系数为正,而普通二极管的温度系数为负。把稳压管和普通二极管串联,可以使二 ...

温度补偿吗?这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补偿吗?这个是?

『温度补偿吗?这个是?』

在2楼,我已经说过了。

网友C:
为了提供精确的12V给OC。

D2提供电压在D4又消耗了,相当于没加D2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提供精确的12V给OC。 D2提供电压在D4又消耗了,相当于没加D2的效果。

这个12V是如何计算得来的

网友:
稳压加防反作用

网友D:
应该是为了使输出达到12v吧,D4相当于减去了0.7的压降,所以在上一级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为了使输出达到12v吧,D4相当于减去了0.7的压降,所以在上一级补上去

要得到12V  稳压管就得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那这限流电阻R16 R17是不是太大了  这些电阻值如何计算得出呢

网友C:
对不起,看错了。这是个噪声发生器,三极管构成微小恒流源,OC输出噪声。

稳压管在小电流时晶体管内部的噪声很大,如果放大,就接近“白噪声”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用来生成模拟沙锤的信号源,或噪声发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看错了。这是个噪声发生器,三极管构成微小恒流源,OC输出噪声。 稳压管在小电流时晶体管内部的 ...

OC输出噪声---------OC应该是12V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C输出噪声---------OC应该是12V才对

你可以在实际电路中用示波器看看,是以12V为上线的噪声。不是直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实际电路中用示波器看看,是以12V为上线的噪声。不是直流信号。

输出噪声  那还有什么用呢  这种信号

网友:
用最少的器件做出较宽的噪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代价最低的方法。

很多测试中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