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姿势训练鞋】No.005-姿态识别和步频计算

楼主:
上一篇介绍了我自己设计的传感器制作过程和数据初级处理这一篇介绍本次作品最烧脑的部分,也是核心算法部分:姿态识别和步频计算

首先,介绍一下设计思路。我在足底设置了4个压力传感器,分别编号为:0,1,2,3的序号,如下图所示。在走路或跑步时,这四个点达到压力最大点的顺序是不一样的,而这个顺序,是代表了不同的脚部姿态的,比如内八字走路,0,1两点达到压力最大值要早于2,3两点;跑步时前脚掌先着地的就会是1,3先达到最大值,反之后脚跟先着地则0,2先达到最大值。只要算出这个顺序就能识别姿态。然后通过每个点的最大值的幅度,持续时间可以进一步分析姿态的合理程度。

1,脚掌四个压力点坐标

从实采到的波形来看,整体比较有规律,到每一个波形细节又有小的波动,如下图所示。用眼睛看很容易识别最大值的位置,但是让单片机程序通过低功耗的简单算法来实现,还是有难度。

2,采集到待分析的波形

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方法。测试的时候,发现总有一个通道波形比其他波形更具典型性,周期规律更明显,原因是每个人的脚掌总会有一个点是主要受力点,形态会凸显出来。我把这个通道定义为典型分析通道,做成可配置的,实际应用中可以更改。通过分析这个通道,来界定周期。我找到的另外一个规律就是我自制的这个传感器,负向波形比正向的规律性更好,后面计算均使用负向数据。

周期的获取方法如下:取3个采样点做连续滑窗比较,判断条件一,中间点的值比前后值都小,则认为是一个极值点;判断条件二,记录连续两个极值点,判断后一个是否达到前一个的60%(这个是实测获取的,可以更改),如果达到,则认为是有效最大点,反之不能达到,则认为是干扰值,舍弃丢掉。采用这两个判断条件,在第一、二个点的时候可能是干扰值,后面的则自动能识别正确。实测准确度很高,没有漏点。计算两个极值点之间的采样点数,乘以采样时间即为每步的周期,代码如下。

3,求周期代码

有了这个周期,后面就好办了。第一个能获得的就是步频。用1分钟除以周期就是每分钟走了多少步。第二个能获取的就是压力顺序。这个详细说一下。

原始采样频率是100Hz,经过10点平均滤波后,每个采样点间隔是0.1秒,我使用一个32位变量计数滤波后的采样点序号,要是溢出需要16年还多,足够满足每次测试需要。从识别出典型通道第一个有效极值(最小值)开始,4个通道就分别不停地计算极值和出现极值的采样点序号,直到下一个典型通道的有效极值出现,将算出的数据转存,并初始化缓存,开始下一轮计算。转存的采样点序号是姿态的原始值,我需要转换成坐标点的顺序值,即为将4个数排序,排序后要得到每个数的角标顺序。此处费了不少脑细胞,最后从网上找到了解决方案。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给数组排序前,做一个序号数组,用冒泡法对原数组排序,每一步排序,序号数组也同步跟着转换,排完后,序号数组的内容即为原数组角标序号,代码如下。

4,姿态识别代码

如果直接用数组来表达姿态,操作起来太繁琐了,我对这个结果进行了抽象简化,用一个16位数,用16进制方式表达,可以达到简化目的。比如姿态顺序是:0->2->3->1,就用0x0231来表达。对于连续获取的姿态序列,0->2->3->1->0->2->3->1->0->2->3->1->0,其中任意连续4个都是代表相同的姿态,所以对于姿态数值:0x0231<=>0x2310<=>0x3102<=>0x1023这几个是等价的,可以定义成姿态‘a’,这样,每一个姿态,用一个字符就能表达了,在传输使用上简单很多了。

下面两张图片是实际运行后的效果,左边是实时波形,右边是计算结果。姿态识别,步频计算准确度和稳定度都还不错,基本满足实际要求。

5,计算结果

6,计算结果

综上,本设计最难的部分就完成了,后面研究蓝牙传输和自发电等功能。

网友:
自发电用什么方式?

网友:
想法非常不错,自发电这个,是将势能转换为电能嘛?好奇怎么实现。

网友:
楼主这个步态识别,跟跑步精灵有些像。不过这个自发电就厉害了,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