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
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A:
『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凡是datasheet中列出的参数都应该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凡是datasheet中列出的参数都应该注意。

我的意思是哪些应用场合突出哪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哪些应用场合突出哪些参数

『我的意思是哪些应用场合突出哪些参数』

那就要看你的应用场合具体要求了。谁也不知道你的应用场合是什么。也许你的应用场合要求较高,你选择的光耦型号不能满足,甚至市场上所有型号光耦都不能满足,只能放弃你的应用场合。这种事情很常见。

网友:
可以告知你的应用,或许可以推荐适合的产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