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微小信号的验证

楼主:
极微小信号的验证
一般把100mV以内的信号称为小信号,但是还有更微弱的信号都是uv级别的,像体温枪传感器输出来的电压都是uV级别,这么微弱的信号就算放大,也会因为电阻或者其他元件的误差导致很大偏差,那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个信号到底是多大呢?有哪些可靠的手段?

网友A:
你贴出的图片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斩波自稳零运放。

网友B:
一般采用高增益放大,但同时也放大了干扰,特别是共模抑制要求较高。

所以采用低漂移的仪表放大器,有较好的抗共模能力、较高的输入阻抗、

较小的温票以及较高的增益稳定性。

最好先抄个,别随便“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的图片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斩波自稳零运放。

我是意思是如何验证1uV的微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采用高增益放大,但同时也放大了干扰,特别是共模抑制要求较高。 所以采用低漂移的仪表放大器,有较 ...

对啊  随便一个干扰几个mV  深圳几十个mV  那如何区分这是有效信号还是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