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小米米家空调伴侣Pro看看里边的国产芯片

楼主:
小米米家最近推出了一款空调伴侣Pro,和以前的型号相比增加了蓝牙网关、红外遥控同时在16A插孔的右侧多了一个10A的插孔,对于家里安装摄像头的用户会比较方便,可以直接把摄像头放在空调附近。

         我家里装了一台工业吸尘器放在阳台,电线通过空调室外机的墙壁管道通到室内,和空调共用一个16A的插座。冬天还好,夏天使用空调时来回切换比较麻烦,有了这款双插孔插座我可以在10A上再插一个摇控插座,这样就可以遥控吸尘器工作了。好像还是有些麻烦,其实这款空调伴侣里如果能放一个继电器来控制插座的开和关我觉得会方便不少。

         先来看看外包装:

拆开包装后的产品,外形配色都比较漂亮

上下盖使用卡扣连接,打开比较容易:

取下固定加能看到里边的保护门:

正面主要器件分布:

背面主要都是一些无源器件:

主要芯片你介绍:

ESP32-WROOOM-32U

用于实现蓝牙和WI-FI功能,板子上还有一颗华大HC32单片机,初步判断主要功能都由华大HC32来控制,不太清楚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一个ESP32来实现电能计量和红外控制功能。

HC32D391FEUA

华大HC32系列单机,主要功能都由它来控制。

丝印702

通过丝印反查猜测是N-CHANNEL MOSFET用来控制2个串联后的二级管,一端接地,一端接红外二极管,另一端由HC32D391FEUA单片机控制。

HLW8012

HLW8012是深圳市合力为科技推出的单相电能计量芯片,可以测量有功功率、电量、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广泛应用于智能家电、智能电能采集终端,如WIFI智能插座、普通计量插座、电视智能节能插座、电脑智能节能插座,智能路灯、智能LED灯等应用场合。本文主要介绍HLW8012的特点、外围电路、软件设计。

BPA8505

BPA8505 上海晶丰明源 非隔离开关电源芯片

GQ9W

         通过丝印没找到对应的型号,猜测是DC-DC芯片。

3BPGK

未通过丝印找到对应型号,功能未知

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后使用热像仪可以看到空调伴侣Pro升温比较高

插上拆开的模块,连接天线,空截时可以看到温度高的器件主要集中在开关电源芯片,DC-DC芯片、华大单片机和ESP32,其中ESP32的温度最高,室温26度左右的时候空载20分钟左右时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

总结:

小米空调伴侣Pro的16A+10A设计可以方便连接其它电器。

APP配置和使用比较方便。

蓝牙网关可以让其它只有蓝牙没有WI-FI的设备连网,比如米家温湿度计 。

指示灯勿扰模式可以设置夜里关闭LED,不会打扰那些晚上不喜欢亮光的人。

建议:

加一个继电器遥控控制10A或者16A+10A会更方便一些 。

MCU使用低功耗模式可以更省电更环保。

视频:

下边附上一些大图:

网友:
有点意思,虾哥这拆解很彻底,有很大参考价值!

网友:
的确感觉一个ESP32就足够了

网友A:
真不错,热成像仪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热成像仪多少米。

二手的1600

网友B:
没有使用继电器控制220V开关?只有网关控制和电量计量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继电器控制220V开关?只有网关控制和电量计量功能吗

对没有继电器,有计划功能,以和往相比多了蓝牙网关,红外遥控器(通过红外接收管学习其它非空调类的遥控)和一个10A的插座。

网友D:
红外线成像温度测量设备啥牌子的?

网友E:
高共模电压下,高端采集电流,怎样保证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没有继电器,有计划功能,以和往相比多了蓝牙网关,红外遥控器(通过红外接收管学习其它非空调类的遥控 ...

看了很想买一个,电量计量功能是只有16A的输出口支持,还是16A和10A的口都支持呢,官网上的介绍里没有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外线成像温度测量设备啥牌子的?

国产Hti 性能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很想买一个,电量计量功能是只有16A的输出口支持,还是16A和10A的口都支持呢,官网上的介绍里没有明 ...

2个都支持 一共有2个计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共模电压下,高端采集电流,怎样保证精度?

可以看看HLW8012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都支持 一共有2个计量芯片

昨天回复完马上就去拼多多下单了,确实是2路都支持电量计量,在官网介绍里的问答说明里明确说到了,我到时一个接空调一个接冰箱,应该好用,哈哈

网友F:
只有我的关注点不一样么,,看到ESP32 的介绍使用了Xtensa系列微处理器,我们上一个项目用的就是C家的Xtensa系列DSP IP核做了一个芯片,那个IDE好奇怪,,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有我的关注点不一样么,,看到ESP32 的介绍使用了Xtensa系列微处理器,我们上一个项目用的就是C家的Xtens ...

早期很火的ESP8266也是用的这个内核,之前没有听说过,IDE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很火的ESP8266也是用的这个内核,之前没有听说过,IDE也不好用

就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也差不多,就是一开始不习惯,弄好了之后,也都差不多。后来的项目改到arm了,keil就更习惯了。。另一组的还在用risc-v IP核,IDE仿真器又不一样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我的关注点不一样么,,看到ESP32 的介绍使用了Xtensa系列微处理器,我们上一个项目用的就是C家的Xtens ...

ESP32使用开源的IDE 好像大多数都是使用idf.py这个脚本 vscode里集成了一些常用脚本的调用 刚学的时候不习惯(可能经常鼓捣linux的会非常喜欢)用惯了还好 我觉得和IAR这类的相比还是差点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G:
蓝牙以及MCU等IC,内部的晶圆有多少是纯国产的?或者纯国产知识产权?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H:
虾哥自己拆解的么    我借用你的报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蓝牙以及MCU等IC,内部的晶圆有多少是纯国产的?或者纯国产知识产权?

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芯片制造全部技术都不依赖进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虾哥自己拆解的么    我借用你的报告 哈哈哈

是我自己拆的,公开使用注明作者和来源即可

网友I:
这个拆解超透彻啊,之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和普通的智能插座有啥区别,为啥叫个空调伴侣。。。。今天看到了红外发射和接受,瞬间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拆解超透彻啊,之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和普通的智能插座有啥区别,为啥叫个空调伴侣。。。。 ...

有些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比如电量检测

网友J:
这东西多少钱,就是个遥控器,或者说网关遥控器,自己就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多少钱,就是个遥控器,或者说网关遥控器,自己就能搞。

129元 自己确实能做 不过比较麻烦 码库 服务器这些费时间

网友:
看来国产化进行的很快,使用国产器件有效降低成本,

减小供应障碍,国产化大势只所趋,

之前拆解小米电动牙刷用的dialog的mcu

好像小米之前的摄像头用的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