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读取BQ40Z50电池状态信息

楼主:
现出现SDA\SCL高电平,又或是如下波形

PIC单片机的主程序为

是PIC的主程序出现了差池吗?PIC的模拟IIC,的时钟速率配不好,(smbus 需在10k----10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像楼主学习。

有看出问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形,而没有方波?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看出问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形,而没有方波?求教

这要问LZ注意的是IIC的速度最高是多少?

图片显示的是≥500K?

①考虑到单片机IO翻转电平,建议延时调整到5μS(100K)为宜.

②所接的BQ40Z50电平速度?

③IIC的上拉电阻是多少?高速IIC时,上拉电阻建议≤1K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柯小西 发表于 2021-6-23 08:16 有看出问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形,而没有方波?求教 这要问LZ ...

谢谢您的解答

1。重新修改后,smbus时钟速率设在75K,延时差不多7us

3.上拉电阻是4.7K

重新修改后,波形正常,但是从机还是无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1。重新修改后,smbus时钟速率设在75K,延时差不多7us 3.上拉电阻是4.7K 重新修改 ...

从机无响应可能是:

①时序不正确(这个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测试,更精准)

②握手协议数据与从机的不一致.

③正常的话,IIC应该有ACK应答的,你看下ACK应答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