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寿命问题

楼主:
如果LED在室温保存一年半,可否当新品出货?影响几何?

网友:
有无影响?

网友:
室温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保存条件,密闭与否的影响最大。非密闭条件下的保存,湿度、氧化的影响不能不查。所以,仅楼主帖的内容,无法判断。

网友:
LED灯珠的生产厂商,手册中都有温湿度储存条件要求

室温不具备规范的保存条件,如果在南方高温或有潮湿,北方寒冷都有可能是室温条件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保存得当,静电带没有破损,对LED的质量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保存得当,静电带没有破损,对LED的质量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除湿就搞定了吧?

网友:
一般只要符合LED的产品手册上的存储条件,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湿就搞定了吧?

是的,防静电做做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兄弟,这个是储存问题,不是寿命问题。寿命是点亮才开始算的。按理说,只要温度不超50度,寿命完全没影响,影响的主要是焊接效果。

网友:
LED灯珠的寿命很长,LED手册各项参数默认结温25度,高于25温度,寿命会缩短。这说的是LED的灯珠,做成灯具寿命会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