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面试题 麻烦大家指点下

楼主:
(图片)

网友A:
这是个点亮日光灯的开关电源电路,俗称电子镇流器。要说清楚这个电路,篇幅就太长了。只能根据你的问题来说说,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B:
直接贴图并描述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贴图并描述清楚你的问题。

好的好的  谢谢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点亮日光灯的开关电源电路,俗称电子镇流器。要说清楚这个电路,篇幅就太长了。只能根据你的问题来说 ...

好的辛苦了

我的问题是这7个区域的作用及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辛苦了 我的问题是这7个区域的作用及原理

我先考考你吧。

图中D14是个什么东西?说得上来,才具备学习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考考你吧。 图中D14是个什么东西?说得上来,才具备学习的条件。

是双向二极管吗

网友:
不错,D14就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
区域 1 中有个共模电感,还有个普通电感,C1C2C24各电容。这部分电路目的是防止开关电源产生的噪声传到交流市电线上影响其它设备工作。

网友:
区域 2 是四个二极管构成整流桥,这不用再说了吧?其滤波电容是C3。

网友:
区域5,需要注意L3A和L3B、L3C是绕在同一磁芯上的,同名端在图中已经标注。同时需要注意:高压功率管S1和S2并没有偏置,也就是说,当L3A中没有电流时,两个功率管S1和S2均不会导通。

网友:
各区域的划分有点问题,电容C5划到了区域7里面。实际上,C4和C5两个电容与S1和S2构成半桥电路。所以C5应该划到区域5里面才对。

S1和S2基极靠L3C和L3B驱动才能够导通,而且由于L3C和L3B相位相反,所以S1和S2是交替导通。再注意到两管基极和L3A之间的相位关系,两个管子加上L3的三个绕组形成正反馈。所以该电路只要反馈量够大,就可以产生振荡。但因两个管子基极均无偏置,静态时两个管子均不导通,所以不能自发地产生振荡。但是,一旦有一个管子导通,由于正反馈,这个电路就可以持续振荡下去。

网友A:
假定S1和S2已经产生振荡(S1和S2交替导通,任一管导通时另一管关断),那么我们看到:C4和C5串联,两个电容上面的电压之和等于电容C3两端电压(经区域2对交流市电整流而来),C4C5中点直流等于C3两端电压之半,对交流来说中点为零。S1和S2交替导通的结果,是日光灯管LAMPA两端(经L3A和L4初级)交替接到C3的正端和负端。如果忽略L3A和L4初级压降,那么日光灯LAMPA两端电压波形是个对称方波,幅度大约是C3两端直流电压(300V左右)的一半。

网友:
首帖电原理图中,各元件均未标注数值,可能是故意抹去的。这种作法很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S1和S2已经产生振荡(S1和S2交替导通,任一管导通时另一管关断),那么我们看到:C4和C5串联,两个电容 ...

非常感谢你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