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51单片机PWM控制5个档位马达的程序

楼主:
各位大神,求51单片机PWM控制5个档位马达的程序

网友A:
5个挡位?就是占空比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挡位?就是占空比不一样吧。

是的是的,短按关机,长按开机,我的IO口定义是对了的,也初始化了,但是按下按键没有反应

网友B:
这是以前用普中科技51单片机写的程序,自己按着功能改下引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以前用普中科技51单片机写的程序,自己按着功能改下引脚吧。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