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正负电源供电,不应该是两个电源串联起来才会有一个参考点吗?

楼主:
运放的正负电源供电,不应该是两个电源串联起来才会有一个参考点吗?

网友A:
两个独立电源画成第二幅图那样,就认不出来是串联了?

网友:
引出了的0点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独立电源画成第二幅图那样,就认不出来是串联了?

我的意思是两个独立的电源可以随意串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两个独立的电源可以随意串联吗?

『我的意思是两个独立的电源可以随意串联吗?』

这可就要考究一下 “电源” 是什么意思了。

另一帖里面,你说你又不是做研究的。作为学习者,必须清楚 “电源” 是指什么东西,或者说电源的定义。

一般地说,电源是其它形式能量转化成电能之处。电源通常不是理想的电压源或者理想的电流源。

只要不是理想电流源,两个独立的电源就可以随意串联。理想电流源则不能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