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阻总阻值,用两个多大的电阻并联出来

楼主:
大家早上好!

       打个比方说:阻值要2.35R的,怎样用两个电阻并联后得到2.35R。有什么技巧或公式快速计算所需的电阻值? 利用两个电阻来求总电阻就知道:R=R1*R2/R1+R2。灯具产品,有些客户对功率比较严格!

谢谢!

网友A:
写个程序,首先把所有标准阻值列出来,然后用这些标准阻值计算并联结果最为接近输入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个程序,首先把所有标准阻值列出来,然后用这些标准阻值计算并联结果最为接近输入的阻值

 我之前也是这么干得哈哈哈,当时用C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么干得哈哈哈,当时用C写的

现在可以用python写,更方便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可以用python写,更方便点。

现在直接Excel也挺方便的,就是要把标椎电阻值先码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直接Excel也挺方便的,就是要把标椎电阻值先码下来

具体怎么操作,能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D:
直接用Excel表格计算呗,特别方便,选结果接近的标准电阻就行

网友:
设R1=R2,则:R=R1^2/2R1=1/2 R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Excel表格计算呗,特别方便,选结果接近的标准电阻就行

具体怎么操作,能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E:
【E 系列标称值】

E 系列有:E6(20%)、E12(10%)、E24(5%)、E48(2%)、E96(1%)和 E192(<1%) 等。

对于 EN 系列(N = 6, 12, 24, 48, 96, 192),共有 N 个值,其计算公式为:

EN_{i}=10^{\frac{i-1}{N}}, i=1, 2, ..., N

计算值经四舍五入后,个别值与实际的标准值有偏差。

如 E24 的第 23 个计算值为 8.254 -> 8.3,实际为 8.2 。

如果用编程的方法,则可以穷尽所有的标称值组合,选出相对误差最小的一对值即可。

这是相应的 Python 代码:

#!/usr/bin/env python3
# -*- coding:utf-8 -*-

# 要求匹配的值:
required = 2.35

# E 系列:
e_series = (6 * (2 ** i) for i in range(6))

# 穷尽各 E 系列的组合:
for series in e_series:
    print('E{} 系列:'.format(series))

    # 保留小数位娄:
    if series in (6, 12, 24):
        digits = 1
    elif series in (48, 96):
        digits = 2
    else:
        digits = 3

    # 计算结果:
    result = {'R1' : 0.0, 'R2' : 0.0, 'R' : 0.0, 'RelErr' : float('inf')}

    for i in range(series):
        r1 = round(10 ** (i / series), digits)
        for j in range(series):
            r2 = round(10 ** (j / series), digits)

            # 计算并联值和相对误差:
            r = r1 * r2 / (r1 + r2)
            relerr = abs(r - required) / required

            # 找到误差更小的组合:
            if relerr < result['RelErr']:
                result['R1'] = r1
                result['R2'] = r2
                result['R'] = round(r, 4)
                result['RelErr'] = round(relerr, 4)

    # 输出结果:
    print(result, '\n')

输出结果:

E6 系列:
{'R1': 4.6, 'R2': 4.6, 'R': 2.3, 'RelErr': 0.0213}

E12 系列:
{'R1': 3.2, 'R2': 8.3, 'R': 2.3096, 'RelErr': 0.0172}

E24 系列:
{'R1': 6.2, 'R2': 3.8, 'R': 2.356, 'RelErr': 0.0026}

E48 系列:
{'R1': 9.09, 'R2': 3.16, 'R': 2.3448, 'RelErr': 0.0022}

E96 系列:
{'R1': 3.32, 'R2': 8.06, 'R': 2.3514, 'RelErr': 0.0006}

E192 系列:
{'R1': 3.565, 'R2': 6.895, 'R': 2.35, 'RelErr': 0.0}

E6 系列:4.7,4.7

E12 系列:3.3,8.2

E24 系列:3.9,6.2,

E48 系列:3.16,9.09

E96 系列:3.32,8.06

E192 系列:3.565,6.895

这是用 Excell 表格的例子:

表格中的标称值是准确值。

网友:
楼上的附件有误,不知道如何更新或删除……使用下面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E 系列标称值】 E 系列有:E6(20%)、E12(10%)、E24(5%)、E48(2%)、E96(1%)和 E192(<1%) ...

专家出现,太专业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E 系列标称值】 E 系列有:E6(20%)、E12(10%)、E24(5%)、E48(2%)、E96(1%)和 E192(<1%) ...

非常的专业!

网友F:
现在有计算机了,确实方便很多。以前没有计算机的时候,是用图算法计算的。具体做法是在纸上画3条射线,左右两条与中间那条之间的角度均为60度,每条都是线性刻度。用直尺连接左右两条射线上的两个电阻值,在中间射线上的交点就是它们的并联值。反过来就可以完成已知最终电阻求两个并联电阻。方法虽然很土,但是在那个年代还算是比较方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计算机了,确实方便很多。以前没有计算机的时候,是用图算法计算的。具体做法是在纸上画3条射线,左 ...

给个图解法确定并联电阻值的数学证明:

致敬在艰苦条件下搞科研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