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节锂电24V铅酸的高压大电流充电管理芯片HB6296的应用指南

楼主:
   HB6296应用指南

一:布线:

a: 电流检测电阻设法靠近hb6296,检测电阻上电压信号很弱,为减少干扰,必须靠近hb6296,应用图上对应的R17.

b: Regn15脚)上电容必须靠近hb6296,越近越好,电容和ic放一面,避免走线打孔。

c:主回路遵循一般dcdc走线要求,从输入到输出,地线不要搞成一片,必须是带状(输入+-不要和输出+-短在一起)。电流必须经过二个电解滤波。

d:单点接地,把hb6296的地和周围元件的地(不含mosfet)先当某信号线联起来。再接到电池电容的地上,线宽要2mm或以上。

二:a: 很多客户(80%)喜欢把vcc3脚)接到防反二极管的右端,这是错误的,pwm mosfet有寄生二极管,电池电压会通过pwm的寄生二极管传到防反二极管的右端。如果这样接,会导致hb6290&6293Vcc一直有电,消耗电池电量(0.8ma),还会导致hb6290&hb6293的逻辑混乱。

b: ao4480最大电流只有3Adatasheet上的峰值电流(在某种测试条件下),否则有小量的mosfet会损坏。Aod526可以走3-5A5A以上,上管用2252封装的mosfet,下管用一个252封装.

c:和电池并联的电解电容至少要100uf,否则插拔电池时,打火,小部分ic会打坏。节数越多,电容容量越大。

d:对小部分客户,需要用ntcntc引线比较远,插拔电池(ntc一般在电池里),容易引入esd,打坏ic。为保护ic,需要再低6脚串一个470-1K的电阻。同时接62K电阻到地。

三:这款ic是经典的降压电路,电感计算公式可以参考。

电感计算公式:L=Vin-Vbat*Ton/(Imax/D)。其中D是占空比,Ton=T*DL=(Vin-Vbat)*TT是开关周期,Vbat3.7*n节。HB6296的开关频率是变的,电压高(高于30V)是270K,(T=3.8us)。电压低(低于30V)的频率是360Khz,是2.8us。对4节锂电,输入电压25V,输出电流5A。则L=25-14.8*2.8us/5A=5.7uH,取6.8uh

五:散热。对于低压(小于35V),我测试的结果hb6296不需要加散热片,P=(35V-5.4)*12ma=360mw,HB6296本身带散热片,外面可以不加。如果驱动2个上管mosfetIcc会上升到20ma,这时P=35-5.4*20ma=600mw,应该考虑加散热片。 Mosfet的散热也要特别讲究。主要要考虑上管(pwm管)。

六:mosfet选择最好要用Ciss小的,trtf比较短的,mosfet。这样mosfet发热少,hb6296发热也少。但是也不能太少,太少电感波形太陡,emcemi过不去,也干扰hb6296

七:为了emcemi的考虑,主电流回路要越短越好,交流回路也要越短越好,特别是lx这个net上,交流通路可以用4.7uf的瓷片电容放置相关的地方,比较有效的减少交流通路的长度。

网友:
感觉文章应该还是有图的吧

网友:
有相关资料吗?最近刚好要弄个3节锂电充电管理方案,有图纸或技术支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