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这里所说的“刷”是指碳刷。那碳刷长什么样呢?

楼主:
![](data:;base64,




































































































































































cDvryrEW1QiNB0cNuhMjXF6DOhGxAAAAAAAA
)
那直流电机为什么要碳刷呢?有碳刷和没碳刷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直流有刷电机原理
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直流有刷电机结构模型图。两个固定的异性磁铁,中间放置一个线圈,线圈两端分别接在两个半圆形的铜环上,铜环两端与固定的碳刷相接触,然后给碳刷两端分别接上直流电源。
![](data:;base64,

















































































































KnCAVTKqQADe319Aq0oQsbXg1QAAAAAAAAA=
)
图1
接上电源以后,电流如图1中箭头所示。根据左手定则,黄色线圈受到垂直向上的电磁力;蓝色线圈受到垂直向下的电磁力。电机转子开始作顺时针旋转,旋转90度以后,如图2所示:
![](data:;base64,


































































































)
图2
此时,碳刷刚好在两个铜环中间空隙处,整个线圈回路没有电流。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转子依然在继续旋转。
![](data:;base64,




































































































KDN+GtrSADG71ZC70iOFesRIvZaXAtV5qIkAAAAAAAAA
)
图3
转子在惯性的作用下转到上述位置时,线圈电流如图3所示。根据左手定则,蓝色线圈受到垂直向上的电磁力;黄色线圈受到垂直向下的电磁力。电机转子继续作顺时针旋转,旋转90度以后,如图4所示:
![](data:;base64,


































































































fKbempGqlE60eLJfwZYFRYdNBJJOM+a69rYs4mlDGXqcf67OubTAAAAAAA==
)
图4
此时,碳刷刚好也在两个铜环中间空隙处,整个线圈回路没有电流。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转子依然在继续旋转。然后又重复上述步骤,一直循环下去。
直流无刷电机
如图5所示,这是一个直流无刷电机结构模型图。它是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其中转子上有一对磁极;定子上面绕了有很多组线圈,图中画了有6组线圈。
![](data:;base64,






















































































































































































































































































































































































































)
图5
当我们给定子线圈2、5通入电流,此时线圈2、5会产生磁场,定子相当于一个条形磁铁,其中2为S(南)极、5为N(北)极。由于同性磁极互相吸引,所以转子N极会旋转到线圈2位置,转子S极会旋转到线圈5位置,图6。
![](data:;base64,

































































































































































































































































































































































































































)
图6
然后我们把定子线圈2、5电流撤掉,再给定子线圈3、6通入电流。此时线圈3、6会产生磁场,定子相当于一个条形磁铁,其中3为S(南)极、6为N(北)极。由于同性磁极互相吸引,所以转子N极会旋转到线圈3位置,转子S极会旋转到线圈6位置,图7。
![](data:;base64,































































































































































































































































































































































































































SagAAA==
)
图7
同理,再把定子线圈3、6电流撤掉,再给定子线圈4、1通入电流。此时线圈4、1会产生磁场,定子相当于一个条形磁铁,其中4为S(南)极、1为N(北)极。由于同性磁极互相吸引,所以转子N极会旋转到线圈4位置,转子S极会旋转到线圈1位置。
至此为止,电机已经旋转半圈....后半圈和前面原理一致,这里不在赘述。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直流无刷电机理解成,就像在一头驴的前面钓一个胡萝卜,这样驴就会一直朝着胡萝卜前进。
![](data:;base64,
















































































































































































































































































































































































AAAA
)
那怎么样才能在不同时刻给不同线圈通入准确的电流呢?这就需要电流换向电路了......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data:;base64,





































































































































































































































































































































































































WAtsxQZTpTBvmnlJDB/22iCKCStGIS8loKZUW04qUjPYzteG6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