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实时振动跟踪器】#1 项目软件开发环境和硬件解析

楼主:
 项目软件开发环境和硬件解析

1、感谢安森美半导体和安富利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提供的机会可以通过项目开发,了解到最新的蓝牙技术和应用潜力。

2、软件开发工具。

    根据快速上手手册,使用任何一款开发工具Keil,IAR都是可以的,而且使用起来差别不大。不过显然,使用官版的GCC是最方便的。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启动后选择工程目录

直接就进入主界面

打开Package Manager,选择芯片OnSemi——>RS10,选择需要的范例代码,点击copy按钮

直接导入工程。

其实,最快捷的方式是直接把项目改名,用Rename,作为自己的项目模板,就可以开始开发了。仔细分析框架,整个工具代码分为两种,采用OnSemi的框架和FreeRTOS的框架,显然安森美使用了基于中断的自有RTOS框架,简单而又适合蓝牙连接,比通用的FreeRTOS显然要高效很多。这个也是其达到极致的低功耗的一个重要原因。

3、硬件和工具

3.1 本次开发提供了多种优秀的开发板,本项目选择的是RS10 002EVK 评估板,具有Arduino接口。这个是一个具有最好开放性的开发工具,虽然没有内置多样的传感器,不过更具有灵活性。

首先要正确跳线,选择供电电源等。这里使用USB供电。本开发板拥有出色的低功耗特性和信号敏感性,参见下面的参数,

  • Ultra-Low-Power:
    - Industry's lowest power consumption in Deep Sleep Mode (62.5 nW) and Rx in Receive Mode (7 mW)
    - Industry's best EEMBC® ULPMark™ scores (1090 ULPMark CP @ 3 V; 1260 @ 2.1 V)
  • Advanced Multi-Protocol Wireless Functionality:
    - Rx Sensitivity: - 94 dBM
    - Transmitting Power: -17 to +6 dBm
    - Supports Bluetooth Low Energy and 2.4 GHz proprietary/custom protocols
    - Supports Firmware Over The Air (FOTA)

采用ARM-M3内核,并没有DSP模块,而是安森美的LPDSP32,如下,

本次接口采用的引脚编号如下。

3.2 传感器

本次使用的是KEMET的Tokin传感器,

传感器连接线很长,足够连接到汽车的任何位置。

参数如下图

通过其中的信号线,转换成了电压信号,采样频率动态范围高,是一个高性能的振动传感器。

网友:
这个设计挺特殊的,在某斯拉事件下,如果做一个刹车检测装置或许会更好!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详细

网友A:
一个输出口怎么实现正负加速度的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输出口怎么实现正负加速度的区分

类似0v-5v信号,2.5v为0,正负震动在2.5v上下

网友:
这个设计挺好的,收藏学习了。图文并茂,非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