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袋鼯 第③贴 RSL10-SENSE-GEVK 光照传感器驱动 写好了 分享给大家

楼主:
上一贴还是5月份发的帖子。。

简单介绍了下安森美的RLS10 传感器的板子,同时也抛出了个问题

那就是为啥光照传感器的初始化是失败的?

按理说例程和开发板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呀

官方介绍中的开发板上光照传感器,原本型号是NOA1305,就下图中的这个。

但实际发给我们的是下图中的那个绿色小玻璃方块。

显然不是一个封装的的传感器...当时我也没深究这个点,但是项目中需要用到光照度的数据

后来看到版主虾大,也发了个相关的帖子,里面找打了硬件层面上的根本原因,

帖子在此关于rsl10-sense-gevk板子环境光传感器不好用的问题

原来是发的货跟给的资料不一样了,升级成了V1.2版本的硬件了。

根据虾大的分析,这个小方块的型号是安森美的lv0104cs光照度传感器

(后来我也证实确实是这款传感器)

管理员小姐姐也在虾大的帖子中也回复了会快速反馈个官方

但那个帖子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这两天上官网看了下,

这个板子的资料仍还是处于1.0的状态,丝毫没有更新的痕迹,

同时官方的例程库也停留在1.17.5的版本....

看来官方是指望不上了。。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干咯。

LV0104CS 有了芯片的型号就好办了,到官网上找到了这个芯片的datasheet,(文件我放在了文章最后)

通过阅读芯片的datasheet,可以看到这个芯片跟NOA1305一样,都是用IIC通讯

那就好办了,既然开发板只是替换了个芯片,那说明硬件接口啥的都是一致的,通常情况下改下寄存器和ID就行了

从数据手册的简短介绍中可以看到这个传感器的ID信息为0x13 ,

读写一共只有两种形式,可以配置的寄存器也就那么几个。

于是我用NOA1305的驱动库改了个LV0104CS的驱动出来,源文件如下:

压缩包里一共有四个文件,分别是lv0104cs.c,lv0104cs.h,lv0104cs_lux.c,lv0104cs_lux.h

这四个文件和NOA1305驱动是一样的结构,因此移植也很容易,接下来介绍下使用方法。

以sense_product_test项目为例,copy工程到工作空间

在工程目录下建立一个include文件夹

将lv0104cs.c和lv0104cs_lux.c拖入src中,将lv0104cs.h和lv0104cs_lux.h拖入include中

在main.c中引用头文件,并将所有NOC1305的代码修改为LV0104CS的代码,如下所示:

main.c

#include <lv0104cs.h>
#include <lv0104cs_lux.h>

...

int32_t lv0104cs_status = -1;

...

    /** Initialize LV0104CS. */
    retval = LV0104CS_LUX_Initialize();
    if (retval == LV0104CS_OK)
    {
        retval = LV0104CS_LUX_StartContinuous(0, NULL);
        if (retval == LV0104CS_OK)
        {
        	lv0104cs_status = 0;
        }
        else
        {
        	lv0104cs_status = 2;
        }
    }
    else
    {
    	lv0104cs_status = 1;
    }

...

            printf(RTT_CTRL_CLEAR "Test status:\r\n");

            printf("LV0104CS initialization: %s\r\n", lv0104cs_status == 0 ? COLORIZE("OK", GREEN) : COLORIZE("ERROR", RED));
            if (lv0104cs_status == 0)
            {
                uint32_t lux = 0;
                LV0104CS_LUX_ReadLux(&lux);
                printf("LV0104CS measured value: " COLORIZE("%lu", YELLOW) " lux\r\n\n", lux);
            }

编译一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0error的通过,然后我们debug或者下载到RSL10-SENSE-GEVK开发板中

通过 JLINK RTT Viewer就可以看到光照数据了~

LV0104CS还是有几个寄存器可以设置的,这些寄存器设置的配置我已经改好了,

有兴趣和需求的同学可以尝试用下这些配置接口。

LV0104CS的数据手册、驱动代码和移植好的sense_product_test工程文件我放在下面的压缩包中了,各位自取。

有什么问题,欢迎跟帖交流。

网友:
感谢,这真是“点睛”之贴。

网友:
哈哈 确实挺关键,我们再反馈下。

网友:
感谢大佬!现在只能沾你的光了!我就直接拿来用了哈!

网友A:
那张板子的照片看起来不错 你是用什么设备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张板子的照片看起来不错 你是用什么设备拍的?

那个动图么?

哈哈 用手机

没有滑轨,只好手动横移,所以还是有点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动图么? 哈哈 用手机 没有滑轨,只好手动横移,所以还是有点抖。。

手机加特殊镜头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加特殊镜头了吗?

没有啊,Redmi K30 Pro的那颗微距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Redmi K30 Pro的那颗微距镜头

想不到现在手机的微距镜头都这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