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IO功能的micro-gui库

楼主:
micro-gui 是

 的替代,两者都可在主机之间进行移植,并且都使用相同的显示驱动程序,为一系列显示器提供可移植性。

nano gui仅提供显示功能,而microgui支持2-5按钮用户输入,或者使用操纵手柄式导航按钮。通过TTGO T-Display,可以构建一个非常便宜的WiFi I/O设备。因为 I/O功能的复杂性和RAM使用成本高,如果您不需要用户输入,则首选nano gui。

下图显示了在Pi Pico上运行的MicroGUI,使用 320*240 IL9341显示器。按钮可在小部件之间进行导航。

项目地址:

网友A:
又见Pi Pico,太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见Pi Pico,太火了。

又便宜又好用,性能还强,怎能不火。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库和网上说的NanoGUI不是一回事吧。

这是我查到的:

“NanoGUI 是基于opengl以及GLFW,GLAD,NanoVG,Eigen这些库形成的一个可视化GUI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库和网上说的NanoGUI不是一回事吧。 这是我查到的: “NanoGUI 是基于opengl以及GLFW ...

是micropython的库,可能名称有类似的。

网友D:
老外闲工夫真多,这么爱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外闲工夫真多,这么爱折腾

只能说我们思维太狭窄,不会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便宜又好用,性能还强,怎能不火。

它的芯片为啥不缺?103涨了10多倍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芯片为啥不缺?103涨了10多倍了都。

stm32是有人炒作 正常情况应该不会涨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我们思维太狭窄,不会折腾了。

996难得闲哦

网友:
愿坛友们都不要996

网友:
让我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复杂度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