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YSTEM CONTRL BLOCK的问题

楼主:
邀请:@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SCB的相关资料在STM32数据手册中查不到相关的资料,而后在ARM  M3/M4的资料中也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请问哪位能提供一下详细的资料  谢谢大家

网友:
大家都在忙什么呀,肯请帮忙答复一下吧

网友A:
手册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对寄存器的一个操作而已,不知你还要什么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对寄存器的一个操作而已,不知你还要什么资料。

非常感谢。我想知道 SCB 是实现哪些功能,与实现它那些功能的相关的寄存器要如何配置才能实现相关的功能,功能不同,寄存器的配置肯定也不同。

功能也查不到,寄存器也不知道有哪些,如何配置更是无从谈起。

网友C:
看cortex的编程手册,这个是cortex系统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想知道 SCB 是实现哪些功能,与实现它那些功能的相关的寄存器要如何配置才能实现相关的功能 ...

那只能说明你根本没读懂器件手册,缺乏相关基础的话,硬读也理解不了。至于你缺乏什么基础知识,这个只能你自己去摸索,至少应该先把简单的MCU掌握了之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cortex的编程手册,这个是cortex系统级的。

非常感谢。可否提供一下 您 所说的这个编程手册的详细名称 ,我看到有M3  M4  还有ARM7/8 等等,所以 ,还得麻烦您 可否提供一个详细的文件 名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