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ARM内核执行的指令是由SRAM提供的,请问它的指令不是从FLASH中直接读取出来的吗

楼主:
邀请:@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dcexpert   参与回复

有说ARM内核执行的指令是由SRAM提供的,请问它的指令不是从FLASH中直接读取出来直接提供给ARM内核执行的吗,怎么又成了由SRAM来提供了

网友:
大家都在忙什么呀,肯请帮忙答复一下吧

网友A:
先从ROM读出,再写入RAM,然后从RAM取指运行。这样的好处是快,RAM的操作速度比ROM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从ROM读出,再写入RAM,然后从RAM取指运行。这样的好处是快,RAM的操作速度比ROM快。

非常感谢。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看过的都是说MCU从FLASH 中 读取指令并执行,请问您这种说法,哪儿有相关的资料,我想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看过的都是说MCU从FLASH 中 读取指令并执行,请问您这种说法,哪儿 ...

MCU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从SRAM读取指令,这个一般在debug, 在线调试的时常用, 程序直接下载到片上的sram空间,程序从sram执行,

另外一种你说的从flash执行,是flash支持的一种XIP模式, 程序只需要拷贝少量数据到sram,比如数组,变量,堆栈等会被修改的数据, 程序固件函数等,可以直接在flash中执行,不必经过sram拷贝,直接送到ARM的ITCM,DTCM高速缓存中,ARM再从高速缓存去读指令和数据, 做出相应的动作,,SRAM中的程序也是一样,先送入CPU的高速缓存,CPU去高速缓存中读取指令和数据。。。

另外还有的MCU不支持xip,需要外部ROM芯片,比如eeprom, flash,等存储器,然后通过MCU的bootloader程序把存在rom中的程序拷贝的SRAM中,然后再运行

这几种模式我们做的芯片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看过的都是说MCU从FLASH 中 读取指令并执行,请问您这种说法,哪儿 ...

这个待你大量阅读理解足够多种的器件手册后自然就会知道,没必要弄什么专门的资料,因为这些知识实在属于太过浅显的东西,稍加思考就该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从SRAM读取指令,这个一般在debug, 在线调试的时常用, 程序直接下载到片上的sram空间 ...

非常感谢,请问电脑WIN10系统运行可否归入第3种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