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GD32F307RCT6,以太网初始化时不能完成软复位(SWR位一直为1)

楼主:
最近在调GD32F307RCT6单片机的以太网功能模块,遇到下列问题无法解决:

1. 如图1和图2所示,以太网初始化过程有一个步骤是要等到ENET_DMA_BCTL寄存器的SWR位由硬件自动清零。我使用的是:\GD32F30x_Demo_Suites_V2.1.0\GD32307C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22_ENET\Projects\Raw_tcpudp这个SDK包里面的官方例程,但代码跑起来后SWR位一直不能清零(如下图3所示),然后超时返回之后就会卡死在一个while循环里无法往下执行了。

2.在图3处可以使用ENET_DMA_BCTL &= ~ENET_DMA_BCTL_SWR;进行手动清零,但这样虽然以太网初始化流程可以走完,但后续跟PHY模块通信时不能成功。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三天了,请问有没有哪位大神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

图1

图2

图3

网友A:
以太网外部时钟设置的是多少,是否与系统时钟的设置有关

网友B:
你写的这个型号是不是有问题:GD32F307CBT6

问了负责兆易产品线的人,说是没有F307CB这型号,F307是LQFP64  flash256k起步的,你说的这个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写的这个型号是不是有问题:GD32F307CBT6   问了负责兆易产品线的人,说是没有F307CB这型号, ...

谢谢提醒!写错了,应该是GD32F307RCT6。是LQFP64,256K+96K,CL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外部时钟设置的是多少,是否与系统时钟的设置有关

MCU外接的是25M的晶振,以太网时钟配置如下所示:

    /* choose PLL2 to get 50MHz from 25/5*10 on CKOUT0 pin (PA8) to clock the PHY */
    rcu_pll2_config(RCU_PLL2_MUL10);
    rcu_osci_on(RCU_PLL2_CK);
    rcu_osci_stab_wait(RCU_PLL2_CK);
    rcu_ckout0_config(RCU_CKOUT0SRC_CKPLL2);
    gpio_ethernet_phy_select(GPIO_ENET_PHY_RMII);

网友B:
把你问题去群里走了一轮,@donatello1996 猜测:原厂提供的demo他们出厂前有测试过的吧,是不是他端口填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问题去群里走了一轮,@donatello1996 猜测:原厂提供的demo他们出厂前有测试过的吧,是不是他端口填错 ...

好的,谢谢!要去哪个群呢?

另外,我使用的官方l例程是这个版本:GD32F30x_Demo_Suites_V2.1.0.rar,然后demo里面标注的是GD32307C这个系列的单片机,不知道跟我用的这款单片机(GD32F307RCT6)能不能直接兼容?

网友B:
这个是EEWord测评群里说的,不过因为大家没有你的板子,所以也不能确定问题,帮你问了原厂,还没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EEWord测评群里说的,不过因为大家没有你的板子,所以也不能确定问题,帮你问了原厂,还没反馈

您好,原厂有没有回复了呢?能不能提供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原厂有没有回复了呢?能不能提供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

等他们联系了你,解决了来论坛分享下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他们联系了你,解决了来论坛分享下哇

问题已解决:

1. MCU需要外接25M晶振(我原先接的是8M晶振,导致使用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时一直不能成功);

2.MCU的PA1/RMII_REF_CKL引脚和 PYH芯片的时钟引脚作为时钟输入脚,需要与MCU的PA8引脚连在一起(例程使用的是PA8),然后由PA8输出50MHz的时钟信号给PA1和PHY,然后按照例程默认的初始化即可;

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第二点,加入相关时钟信号之后,SWR就可以正常清零了!如下图所示,左边是我的电路,右边是官方开发板电路:

注:

1. 关于PHYIC,官方例程用的是DP83848,我用的是LAN8702A;

2. 如果用的是LAN8702A,记得在例程中要把PHY_TYPE改成LAN8700;

3. DP83848的时钟输入引脚是pin34,X1;LAN8702A的是pin5,CKLIN;

4. PA1和PHY的时钟可以由外接50M晶振提供,但使用MCU的引脚直接输出时钟信号比较直接;

5. PHY的PHYAD0引脚为模块的地址引脚,如果悬空或下拉,则例程中的PHY_ADDRESS需要改为0,如果接上拉,则需要改为1;

最后,谢谢@nmg和原厂吴工的耐心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赞。:)期待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