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 的电路设计第四版中的低通响应中w/w0结果 怎么推导...

楼主:
下面两个公式第二个我会算,但是第一个的值3.46a(w/w0=√1-1/2Q^2),我就不知道怎么得出来,请大神们指点一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 的电路设计第四版”

网友A:
记得楼主似乎在以前一个帖子中问过类似的问题。

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类似的,就是写出传递函数的模的表达式,然后以w/w0为自变量,传递函数的响应为因变量,求极值。在本帖子的问题中,Q是一个参变量。求极值得到w/w0在极值点的表达式就是3.46a式,再代回传递函数就得到3.46b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楼主似乎在以前一个帖子中问过类似的问题。 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类似的,就是写出传递函数的模的 ...

大神之前我是发过同样帖子,通过你上次的讲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求极值不知道怎么求,求模还知道怎么算,你那有没有求极值这方面的例子吗?随便发我一个,我看一下,应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mchen 发表于 2021-6-25 16:21 记得楼主似乎在以前一个帖子中问过类似的问题。 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 ...

大学学过高等数学的话,应该记得求极值的方法:求导数并令导数等于零。

如果你连求导数也不会,那就没法帮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nboy25 发表于 2021-6-25 22:57 gmchen 发表于 2021-6-25 16:21 记得楼主似乎在以前一个帖子中问过类似 ...

谢谢大神,你怎么就这么厉害,就两句话就把我想确认的问题讲清楚了,我想确认的就是这方法行不行,因为高数我是自学的,所以实际是怎样算不是很确定。

网友:
这种情况滤波器的传输函数是 复数函数,所以要先把复数的模值(幅度)的表达式列出来,最大值在发生在令 模值函数的斜率为0的点。

有基本的复数概念和微积分里求极值基本概念就行了。不熟悉的复习下基本大学数学,网路很多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