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bq76940做外部均衡电流只有20mA,哪里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达人,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采用bq76940进行锂电池保护板bms方案,mcu采用stm322,afe采用bq76940,采用外部均衡,均衡电阻为47欧,现在测试输出均衡电流只有20mA,个人感觉均衡没有设置对,导致均衡FET没有工作,正常电流应该在70mA左右,采用写入寄存器然后读出的方式发现数据是对的,其它都非常正常且准确,包括读取电压,电流以及保护等等,到底哪里的问题,是否还有什么设置没有做,开启均衡的条件为电池电压大于4.05V以及电压差超过100mV开启均衡,往相应的寄存器对应的位写1,并且相邻的电池不均衡。现在就卡在这里,急急急!求高人给与解决。另外均衡正确的波形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
来自 6楼

问题结案,原因为测试设备和程序的兼容性问题,已经解决,事实上均衡电流确实达到了100mA

网友:
用外部的均衡需要MOS的吧,

均衡电流根据MOS和电阻的选择决定,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
是的,外部均衡有mos,但是电流也应该不止这么多,如果设置正常应该在70——100mA左右,寄存器就那么几个,我设置时关了ADC,多写几次,清STAT都试过,就是没有效果

网友:
大神,高手出来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做bms这么多高手,就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结案,原因为测试设备和程序的兼容性问题,已经解决,事实上均衡电流确实达到了100mA

谢谢楼主对解决问题结果有个反馈。这样可以帮助后续遇到同类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