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老化后的光通量

楼主:
各位电友,大家好。

LED在老化多日后为何比没有老化的LED光通量反而高一些呢?

网友A:
相比差异多少流明?

想知道用什么测得

一般要用积分球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比差异多少流明? 想知道用什么测得 一般要用积分球测

老化26,没老化25-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化26,没老化25-25

这个数字是光通量还是流明,变化不大,是用什么方式测的呢,与测试方式有点关系的

网友C:
积分球定标不准所致测量误差。

网友:
有种LED就是设计老化后比初始高一点点,老化再长时间光通量又会下降。这样可以抵消寿命期间的光衰。不过更大的可能是测试误差,另外环境温度影响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积分球定标不准所致测量误差。

积分球定标不准,一般定标灯的参数出现问题,

这个误差太大

网友:
建议测试老化后的灯珠结温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