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PCB天线的增益怎么去计算确定

楼主:
看了一些介绍说是要和点源振子(实际不存在此物)去比较计算,有点不明白。

实际要测试的话是要专门的仪器去测试吗?还是说仿真的出来的结果可行吗,我看HFSS仿真出来增益单位都是db,那又怎么去和dbi转换呢?

网友:
主要技术指标  仿真的归一化了

天线主要指标:

网友A:
在天线中心工作频率附近选取 5. 24 GH ,z 5. 28 GH z和 5. 32 GH z 3个频率点分别测量天线的方向图, 用标准喇叭比较法测量天线的增益。结果表明, 相对于普通微带天线, 负磁导率材料微带天线的增益在 3个频率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 在天线的中心工作频率5. 28 GH z时, 天线的增益提高最为显著, 从 4. 84 dBi提高到 7. 31 dB,i增加 2. 47 dB。在 5. 28 GH z处, 天线的E面和 H面方向图如图 9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 E面方向图的 3 dB波束宽度由 94. 07b收缩为 72. 14b, 收缩了21. 93b, 且更为光滑; H 面方向图主瓣增益提高 2. 47 dB,但方向图恶化。

网友B:
需要专门的仪器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天线中心工作频率附近选取 5. 24 GH ,z 5. 28 GH z和 5. 32 GH z 3个频率点分别测量天线的方向图, 用标准 ...

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助,还想问下测试我制作的PCB天线性能的好坏是不是通过矢量网络分析仪去测他的回波损耗,带宽,驻波比,smith图啊,或者从不同方向测试两块可通信板子的通信距离,来判断天线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专门的仪器测试的

感谢您的回复与帮助

网友:
这个解释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