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10 RTE添加定时器

楼主:
 RTE(run-time environment) 是 MDK V5.0 之后加入的运行时环境,里面包含了遵循CMSIS Driver规范开发的常用外设驱动,如GPIO、UART、I2C、SPI、USB等,称之为RTE driver即运行时环境驱动。RTE提供图形化配置方式,使用十分方便。

安森美提供的SDK也给出了定时器的例程,这里我需要在自己的工程中加入定时器以便进行定时数据采集。

双击xx.rteconfig文件打开RTE配置界面。

这里将Timer选中,若驱动依赖其它组件则会给出提示。

接下来是贷款RTE_Device.h这个文件进行详细参数的配置,RTE_Device.h的编写遵循RTE的相关规范,可以使用图形化的方式打开,也可以直接编辑源文件。

测试代码如下,可见CMSIS驱动的使用十分简洁。

#include <app.h>
#include <RTE_Device.h>
#include <TIMER_RSLxx.h>

#if !RTE_TIMER
    #error "Please configure TIMER in RTE_Device.h"
#endif    /* if !RTE_TIMER */

/* Global variables and types */
DRIVER_TIMER_t *timer;
extern DRIVER_TIMER_t Driver_TIMER;
/* Timer 0 timeout value */
static uint32_t timeout = 0;
/* Timeout values */
#define TIMER0_BASE_TIMEOUT             0x3000
#define TIMER0_TIMEOUT_STEP             0x800

/* ----------------------------------------------------------------------------
 * Function      : void Timer_EventCallback(uint32_t event)
 *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a callback registered by the function
 *                 Initialize. Based on event argument different actions are
 *                 executed.
 * Inputs        : None
 * Outputs       : None
 * Assumptions   : None
 * ------------------------------------------------------------------------- */
void Timer_EventCallback(uint32_t event)
{
    /* Check if timer0 event has been triggered */
    if (event & TIMER_TIMER0_EVENT)
    {
        PRINTF("TIMER0 TRIGGERED\n");
        return;
    }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hardware */
    Device_Initialize();

    /* Initialize timer structure */
    timer = &Driver_TIMER;
    /* Configure timer callback function */
    timer->Initialize(Timer_EventCallback);//设置定时器溢出回调函数
    timeout = TIMER0_BASE_TIMEOUT;
    timer->SetValue(TIMER_0, timeout);//设置超时值
    /* Start timer 0 (free run mode) */
    timer->Start(TIMER_0);//启动定时器
    PRINTF("STARTED TIMER0\n");

    while (1)
    {
        Sys_Watchdog_Refresh();
    }
}

效果:

网友A:
你这定时器是多少毫秒的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定时器是多少毫秒的计时?

没算过,那个定时器驱动还不清楚里面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