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函数,感觉它描述的功能可能实现不了,所以 来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邀请:@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freebsder   参与回复

看到一函数,感觉它描述的功能可能实现不了,所以 来请教一下大家

#define TRUE        ((boolean_t) 1u)
#define FALSE       ((boolean_t) 0u)

int S ;

S=0b00000010;

void GotoP(boolean_t  b) {
      S |= 1u<<b ;       //  S 为一32位  寄存器
}

请问:当参数b 为 FALSE 时 S 的值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老师们都双休了,唉,剩下我在这儿加班加点,孤军奋战。

网友A:
S 不是char类型吗怎么又成32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 不是char类型吗怎么又成32位了

感谢。那是我自己添上的,可能写错了,您按正确的来看看我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