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将可邀请人的人数限定到多少人合适,来讨论一下

楼主:
大家认为将可邀请人的人数限定到多少人合适,来讨论一下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2 项 ) , 共有 1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0.00% (0)
0.00% (0)
100.00% (1)
0.00% (0)

网友:
谦虚,谦虚。

网友A:
大家来论坛

要不就是学习别人的

或者分享自己所学

如果只要求被人来帮你,那要问自己努力去学了没有,是自己学的不够,还是自己的学习方法不行!

或者你这样拉一个QQ群,你把这些人的QQ加进去!专门帮你 解答!

你觉得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来论坛 要不就是学习别人的 或者分享自己所学   如果只要求被人来帮你,那要问自己 ...

感谢您的建议。

 原先我提的问题,总是有接近8位 非常热心的老师来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整理了一个8人的邀请名单,我邀请的也就是这8位非常热心 的老师,其他的人,我很少邀请过。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建议。   原先我提的问题,总是有接近8位 非常热心的老师来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整 ...

不用客气

现在你遇到问题都是请教,可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自己去翻书,搜索,去摸索办法

或者说有些问题目前不影响你项目,那可以暂放着,积累知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   现在你遇到问题都是请教,可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自己去翻书,搜索,去摸索办法 或 ...

有很多问题,是看了一些资料或书后遇到的,遇到了通常会看看其他书或资料,没找到什么答案,才到这儿来请教一下的,我周围没有可以请教的人,唉,实在是没办法,感谢热心的老师们。

网友:
真怪,236次查阅,不发表什么意见,都走了。

网友:
为啥没有000000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