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管变压器耦合的功放里的变压器是如何磁复位的?

楼主:
如图所示,这种单管的功放通过变压器耦合,变压器工作在第一象限,那它是怎么磁复位的呢?假如Vi是0.5占空比的方波,T相当于是开关状态,变压器会饱和吗?

网友A:
方波的情况如这个图片所示(网上找来的图片),一般正激电源有复位绕组或其它RCD复位之类的,而上图所示如何如何复位的呢?我是看到实际产品有这么做的,没理解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的情况如这个图片所示(网上找来的图片),一般正激电源有复位绕组或其它RCD复位之类的,而上图所示如 ...

『方波的情况如这个图片所示(网上找来的图片)』

网上找的东西,需要仔细分辨。此图仅仅是示意图,不是完整的电路,而且,该电路输入标明是方波,输出却标明是正弦波。这就不是简单的放大器,而是包括了滤波电路在内。

网友B:
这种变压器耦合放大电路,铁芯必定要复位,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种单端电路,如你所说,工作于第一象限,铁芯就是因为工作于第一象限而复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耦合放大电路,铁芯必定要复位,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种单端电路,如你所说,工作于第一象限,铁 ...

谢谢你的解答,工作于第一象限,假如方波的占空比不超过0.5的情况下,这个变压器是可以磁复位的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耦合放大电路,铁芯必定要复位,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种单端电路,如你所说,工作于第一象限,铁 ...

它的去磁能量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的情况如这个图片所示(网上找来的图片),一般正激电源有复位绕组或其它RCD复位之类的,而上图所示如 ...

一楼图和二楼图有一点不同:一楼图双极型三极管发射极有个电阻到地。这个电阻具有负反馈作用,而二楼MOS管源极没有这么个电阻。所以一楼管子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如果是工作于开关状态,这个电阻是不必要而且是有害的。

网友:
变压器是否会饱和,与铁芯复位无关。复位是一定要复位的,饱和则不一定。是否饱和,要看具体电路工作状态。

不过,单端电路中的变压器确实容易饱和。为避免铁芯进入饱和,通常单端工作的变压器铁芯要加气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楼图和二楼图有一点不同:一楼图双极型三极管发射极有个电阻到地。这个电阻具有负反馈作用,而二楼MOS ...

实际上的电路是二楼所示,1楼的是普通的变压器耦合功放,输入一般是按正弦波分析的,但二楼这个图就是开关状态,我之前都没见过这么用的,现在分析发现理解不了它的磁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工作于第一象限,假如方波的占空比不超过0.5的情况下,这个变压器是可以磁复位的是不是? ...

我已经说过:一楼图中管子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所以不存在方波占空比不超过0.5的问题。

我还说过:无论如何,铁芯总是要磁复位的。至于复位会产生什么结果,那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楼图和二楼图有一点不同:一楼图双极型三极管发射极有个电阻到地。这个电阻具有负反馈作用,而二楼MOS ...

而一般单端变压器耦合MOS管驱动电路会有一个隔直电容,所以可以解决磁复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过:一楼图中管子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所以不存在方波占空比不超过0.5的问题。 我还说过:无 ...

嗯,我其实是想问2楼那个图,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情况下如何磁复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的去磁能量是哪里来的呢?

『它的去磁能量是哪里来的呢?』

铁芯去磁,不是电路向铁芯输送能量(作功),而是铁芯中储存的能量释放到电路中,铁芯对电路作功。

另外,这句话中的 “它”,不知道是指哪个电路中的铁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的去磁能量是哪里来的呢?』 铁芯去磁,不是电路向铁芯输送能量(作功),而是铁芯中储存的能量释放 ...

我指的是2楼图片,是不是MOSFET那个体二极管有通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其实是想问2楼那个图,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情况下如何磁复位的

我看,你是把三种不同的电路混淆在一起了。第一种是单端线性功率放大电路,第二种是谐振功率放大电路,第三种是正激开关电源电路。

二楼图,我说过,图中标明输入是方波,输出却是正弦波。此电路必定包括滤波电路在内。滤波电路可能就是L3、L4、C5、C6、C9构成的谐振电路。这种电路,管子关断时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可能比电源电压大得多,而且从方向上是对外输出能量的。正是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都在内)向外输出能量,使得铁芯磁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的电路是二楼所示,1楼的是普通的变压器耦合功放,输入一般是按正弦波分析的,但二楼这个图就是开 ...

『实际上的电路是二楼所示……但二楼这个图就是开关状态,我之前都没见过这么用的』

估计(不能确定)这是个谐振功率放大器,即以谐振回路作为负载的功率放大电路。管子工作于丙类状态。管子工作于开关状态,周期性地为谐振回路补充能量,而谐振回路向负载输出的是正弦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2楼图片,是不是MOSFET那个体二极管有通路呢?

『是不是MOSFET那个体二极管有通路呢?』

MOS管内部体二极管与复位无关。桥式电路(半桥或全桥)体二极管才与磁复位有关,上下两管,一侧关断时另一侧体二极管可能导通,导通后将电流导入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是把三种不同的电路混淆在一起了。第一种是单端线性功率放大电路,第二种是谐振功率放大电路,第 ...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可以说2楼所示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假如没有后面的LC电路呢?磁芯会饱和吗?(变压器直接接RL或者次级开路,驱动还是0.5占空比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一般单端变压器耦合MOS管驱动电路会有一个隔直电容,所以可以解决磁复位的问题

不错,单端开关电源(正激或反激)可能使用这样的电容。此电容也隔去直流。不过,没有这个电容,变压器铁芯依然要磁复位。有这个电容,变压器铁芯可以小一些也不致于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发表于 2021-6-26 11:33 我看,你是把三种不同的电路混淆在一起了。第一种是单端线性功率放大电 ...

『可以说2楼所示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这个可不知道。我只是猜测,不敢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