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功率怎么选取?

楼主:
最近拿到几款二极管,看了下规格书,规格书里面没有功率,正常室温25度  SMA  SMB  SMC 的功率是多少呢,供应商的规格书里没有标明,向有经验的大神请教下。

网友A:
还真没有听说过选择二极管要选取功率的。

你先说说要用这个二极管干什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听说过选择二极管要选取功率的。 你先说说要用这个二极管干什么吧。

防反接用。总电流过4安,用4只SS56并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用。总电流过4安,用4只SS56并联用。

防反接,二极管中流过的是恒定直流,这种情况计算最简单。二极管正向压降乘以通过的电流,就是二极管耗散的功率。

网友:
二极管耗散功率已知,根据二楼说明书中给出的热阻,即可计算出温升。

网友C:
二极管一般不标功率参数,选型时考虑电流即可。这是因为二极管的结压降可以认为是常数,电流确定则耗散功率就已确定,封装必然能满足额定电流下的耗散功率或者会在手册中有专门说明。

需要考虑热设计时,根据电流计算耗散功率,然后控制热阻达到温升抑制目标即可。

网友:
印象中,只有稳压二极管有标功率参数。稳压管工作于反向击穿态,与其它二极管正向工作有所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一般不标功率参数,选型时考虑电流即可。这是因为二极管的结压降可以认为是常数,电流确定则耗散功率 ...

那这个有封装和功率选取的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有封装和功率选取的经验吗?

都说了,根据电流选择就是,要相信厂家的专业性。需要热设计时,也是考虑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