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最佳RP2040开发板

楼主:
来自:https://www.tomshardware.com/best-picks/best-rp2040-boards

虽然树莓派提供了树莓派PICO开发板,但现在还有十几个第三方解决方案,提供从小尺寸到内置Wi-Fi、更多存储空间或大量额外GPIO等各种改进。甚至还有RP2040键盘。

为了帮助您选择,在下面列出了最好的RP2040板。这些开发板可用于从一般学习到构建 Wi-Fi 连接机器人到实现基本 A.I.

1. Raspberry Pi Pico  ★★★★

$4

  • 低成本
  • 小尺寸
  • 容易使用
  • 内置 ADC
  • 无 USB-C
  • 只有3个 ADC 输入

原始和最便宜的RP2040板,成本仅为4美元,并有一个完整的40针GPIO。

当然,对于最便宜的型号,必须做出一些妥协。首先,只有三个模拟管脚,其中许多第三方板有四个或更多。这意味着您最多只能使用三个电位计和1.5个模拟操纵杆。它也只有2MB的存储空间,尽管对于大多数编码来说已经足够了。

另一个权衡是,Pico使用micro-USB接口,而不是更高级的USB-C接口。

图片

2. Adafruit Feather RP2040  ★★★★☆

  • 出色的外形设计
  • 易于使用temma QT
  • FeatherWing 扩展
  • 板载电池连接和充电
  • 板两侧的引脚标签
  • I2C引脚上无上拉电阻
  • 无电池监测

RP2040项目的合作伙伴Adafruit在短时间内发布了许多优秀的RP2040板,该公司有自己的生态系统。

如果您正在寻找市场上最通用的RP2040板,请不再再找了。

图片

3. Cytron Maker Pi Pico ★★★★★

创建 RP2040 项目的理想方式

  • 低成本
  • 容易使用
  • 许多额外功能
  • LED 指示
  • Grove 连接器
  • ESP-01 需要另外编程

在购买Pico之后,我们还需要购买额外的组件来扩大其应用范围,这可能会变得昂贵和复杂。不到10美元的 Maker Pi Pico 提供了很多额外功能,包括一个预焊好的 PICO。

一个微型SD卡读卡器,蜂鸣器/3.6毫米音频插孔,NeoPixel,引出所有的GPIO引脚,六个Grove连接器。每个GPIO引脚都有一个LED,可用于快速调试问题。包括ESP-01连接插座实现基本的Wi-Fi功能。10美元的价格使这块板非常有竞争力!

图片

网友:
4. Adafruit QT Py RP2040
用于伟大项目的微型开发板

  • 小尺寸
  • Stemma QT 兼容
  • USB-C
  • GPIO 很少

Adafruit的QT-Py RP2040类似于Pimoroni的Tiny 2040。将RP2040压缩到最小的封装中,并为精心挑选GPIO引脚。Adafruit的QTPy RP2040具有邮票孔连接器,方便将电路板安装到项目中。它还具有Stemma QT/Qwiic连接器,通过额外的I2C,用于Stemma QT/Qwiic兼容组件,这是一种有用且整洁的快速原型制作解决方案。

Adafruit的CircuitPython增强了低成本 QT Py RP2040的易用性,它有许多代码库可用于Stemma QT/Qwiic组件。即使已经有一个PICO了,QT Py RP2040 仍然是一个不错补充。

图片

5. Pimoroni Tiny 2040 ★★★★

首个第三方 RP2040 开发板,提供了 PICO 没有的功能

  • 小尺寸
  • 更多 ADC 引脚
  • 带有复位按钮
  • 显示引脚名称
  • 难以表面贴装
  • 和 Pico 附件不兼容
  • 高价格

 Pimoroni’s Tiny 2040 只有Raspberry Pi Pico的三分之一大小,但它拥有全部功能, 精心挑选的GPIO引脚,包括一个额外的模拟输入。紧凑的设计致使价格增加了三倍。
 The Pimoroni Tiny 2040 并非适用于所有项目。底部的SoC使得难以安装到项目中,其独特的pin布局意味着它无法兼容 Pico 的扩展板。然而,如果你正在建立自己的项目,不需要这些附加组件,需要一个更紧凑的开发板,额外的功能包,Pimoroni Tiny 2040 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图片

6. Pimoroni Pico Lipo ★★★★☆
兼容 PICO 引脚并带有额外功能

  • 和 Pico 相同引脚
  • 电池充电
  • Stemma QT / Qwiic 连接器
  • 大容量flash
  • USB C接口
  • 价格昂贵

许多树莓派PICO的替代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兼容PICO的GPIO。Pimoroni的Pico LiPo是一款PICO的替代产品,它兼容 PICO 引脚,并增加了锂电池充电和STEMA QT/Qwiic连接器等功能。

Pico Lipo的价格确实是标准 PICO 的三倍多,但是由于这些额外的功能,这些额外的成本是合理的。如果您计划构建嵌入式/移动项目,或者希望尝试StemaQT/Qwiic 组件生态系统,那么Pico Lipo 值得关注。

图片

网友:
7. 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 ★★★☆

RP2040内核的arduino

  • 小尺寸
  • 多个模拟输入
  • 内置Wi-Fi和蓝牙
  • 无引脚标识
  • 成本高
  • 没有USB-C
  • 软件有点问题

Arduino的第一块RP2040开发板,可能是第一波合作伙伴板中的最后一个,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最值得期待的。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是RP2040系列唯一板载Wi-Fi的,与Arduino的Nano 33 IoT中使用的Wi-Fi模块相同,考虑到这两块板相同的引脚和外形尺寸,RP2040是一个替代品。

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不仅仅设计精美,它还配备了一个LSM6DSOXTR惯性测量单元,能够测量方向、惯性和手势,此外还带有一个麦克风,用于简单的语音/音频输入。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与CircuitPython、MicroPython和C兼容,但作为Arduino产品,其IDE中提供了最大的兼容性和支持。

然而,对于一块如此昂贵的电路板来说,它缺少USB-C接口。因为有一些bug对我们初始的编程经验是一个挑战。而关于Arduino编程的文档也非常缺乏。

图片

8. Adafruit ItsyBitsy RP2040 ★★★★
令人惊讶的折衷

  • 引脚比QT-Py多,但不完整
  • 用户可编程启动按钮
  • 价格与QT-Py RP2040相同
  • 无 Stemma QT

Adafruit ItsyBitsy  RP2040 介于较大的Feather RP2040和较小的QTPy RP2040 之间。这是一种折衷方案:比QT-Py-RP2040有更多的引脚、一个用户可编程按钮、和QT-Py-RP2040价格相同;失去的则是一个QT连接器。虽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功能很方便。

这个开发板类似于Arduino Nano布局,但它缺乏在其他电路板上的邮票孔,因此它不能表面贴装焊接。在积极的一面,开发板四周有30个GPIO引脚。鉴于这个开发板仍然很小,这是不错的成就。ItsyBitsy  RP2040是隐藏在项目中的理想开发板,可以轻松完成任务。

图片

9. Pimoroni Keybow 2040 ★★★★
可编程键盘

  • 易用
  • 紧凑的尺寸
  • 单击按键
  • 昂贵
  • 缺少MicroPython支持

Pimoroni Keybow 2040 是 RP2040 系列中的一款特别产品:一个可编程的16键小键盘,由RP2040 驱动。这不是一个用来构建项目的开发板,而是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中的东西。有了16把机械按键,每个都有一个可寻址的NeoPixel LED,我们就可以将Keybow 2040构建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开发板使用了 Pimoroni’s 分叉的MicroPython以及专用库。但只有使用Adafruit的CircuitPython及其USB HID库才能发挥最大功能。使用它,我们可以分配按键、多媒体键和鼠标移动到任何按键,缩短任务时间。

图片

10. Sparkfun Pro Micro ★★★★
提供所有需要的功能而不浪费一毫米

  • Qwiic 连接器
  • GPIO的最佳选择
  • 小尺寸
  • 邮票孔
  • 只有一个I2C通道

售价10美元的SparkFun Pro Micro RP2040是SparkFun系列中最便宜的型号,它采用了一种类似Arduino Nano板布局的经典设计,方便嵌入到项目中。GPIO引脚比 PICO 少,但比Adafruit的QTpy RP2040多。

SparkFun的Qwiic连接器与Adafruit的Stemma QT兼容,能够使用许多兼容组件,如Pro Micro的传感器和显示器,这是一个瑞士军刀板,为探索RP2040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经济高效和多用途的手段。

图片

网友:
板子看起来做的很皮实的,耐玩,耐摔

网友:
喜欢1,7,8.

网友:
1是官方出的,7是arduino出的,8是adadruit的。官方最便宜,也容易买到。

网友A:
大佬板子不少啊,我也要好好攒板子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板子不少啊,我也要好好攒板子玩~

国外爱好者的,国内只能买的少数几个,但是有参考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爱好者的,国内只能买的少数几个,但是有参考作用

懂了~

网友B:
很希望设计一个新的PICO板,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希望设计一个新的PICO板,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1 便宜

2 集成一些好玩的传感器,驱动器 等功能

3 端口使用连接器,免焊接

4 布局方便加外壳

5 兼具美观,颜色,图案等

以上拙见,想设计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