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10驱动墨水屏

楼主:
使用硬件spi接口,驱动SHARP的LS013B7DH03,

gui部分可以采用ugui提供基本的字符绘图操作,也可以使用其他的gui框架,调整相应的接口即可

目前只在本型号屏幕试过,其他的未作测试

下面是驱动文件,SPI+DMA方式

sharp_mlcd.h

#ifndef __SHARP_MLCD_H
#define __SHARP_MLCD_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define LS013B7DH03

#ifndef SPI_LSB
#define SHARP_MIP_REV_BYTE(b)        ((uint8_t) __REV(__RBIT(b)))  /*Architecture / compiler dependent byte bits order reverse*/
#else
#define SHARP_MIP_REV_BYTE(b)        (b)
#endif

#ifndef SPI_LSB
	#define MLCD_WR 0x80
	#define MLCD_VCOM 0x40
	#define MLCD_CLR 0x20
#else
	#define MLCD_WR 0x01
	#define MLCD_VCOM 0x02
	#define MLCD_CLR 0x04

#endif

#ifdef LS027B7DH01
	#define DISP_HOR_RESOLUTION	400
	#define DISP_VER_RESOLUTION	240
#elif defined LS032B7DD02
	#define DISP_HOR_RESOLUTION	336
	#define DISP_VER_RESOLUTION	536
#elif defined LS044Q7DH01
	#define DISP_HOR_RESOLUTION	320
	#define DISP_VER_RESOLUTION	240
#elif defined LS006B7DH03
	#define DISP_HOR_RESOLUTION	64
	#define DISP_VER_RESOLUTION	64
#elif defined LS011B7DH03
	#define DISP_HOR_RESOLUTION	160
	#define DISP_VER_RESOLUTION	68
#elif defined LS013B7DH03
	#define DISP_HOR_RESOLUTION	128
	#define DISP_VER_RESOLUTION 128
#else
	#error You need to defin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olution for a new model
#endif

//@note Horizontal screen size in byte count
#define GFX_FB_CANVAS_W	((DISP_HOR_RESOLUTION + 7) / 8)
//@note Vertical screen size in line number
#define GFX_FB_CANVAS_H	DISP_VER_RESOLUTION
//@note EXTCOMIN pulse frequency in hal_extcom_start(hz) fcn. -> GFXDisplayOn()
#define EXTCOMIN_FREQ 1

#define  BUF_LEN	((GFX_FB_CANVAS_W+2)*GFX_FB_CANVAS_H+2)

extern uint8_t frameBuffer[BUF_LEN];

typedef enum
{
	BLACK = 0,
	WHITE,
	TRANSPARENT	//means leaving original color
} MLCD_COLOR;

typedef struct {
     const uint8_t *data;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uint8_t dataSize;
     } tImage;

void mlcd_init();
void mlcd_update();
void mlcd_clear();
void mlcd_clearbufer(MLCD_COLOR color);
void GFXDisplayPutPixel(int16_t x, int16_t y, MLCD_COLOR color);
void GFXDisplayPutImage(int16_t x0, int16_t y0, const tImage* image, bool invert);
void GFXDisplayPutBitmap(int x0, int y0,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const uint8_t *bmp, bool invert);

void init_buffer(uint8_t data);

#endif

sharp_mlcd.c

#include "sharp_mlcd.h"

#include "rsl10.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app.h"

uint8_t frameBuffer[BUF_LEN];
static uint8_t clrdata[2]={MLCD_CLR,0};
static bool f_finished=false;
static uint8_t w;
#define LCD_TX_DMA_NUM	6

#define LCD_TX_DMA_SPI					   (DMA_DEST_SPI0			|	\
										DMA_TRANSFER_M_TO_P 		|	\
										DMA_LITTLE_ENDIAN 			|	\
										DMA_COMPLETE_INT_ENABLE 	|	\
										DMA_COUNTER_INT_DISABLE 	|	\
										DMA_START_INT_DISABLE  		|	\
										DMA_DEST_WORD_SIZE_8		|	\
										DMA_SRC_WORD_SIZE_32		|	\
										DMA_SRC_ADDR_INC 			|	\
										DMA_DEST_ADDR_STATIC 		|	\
										DMA_ADDR_LIN 				|	\
										DMA_DISABLE)

static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Sys_Delay_ProgramROM((uint32_t)(0.000001 * SystemCoreClock*us));
//	Sys_Delay_ProgramROM((uint32_t)(0.01 * SystemCoreClock));

}

static void start_trans()
{
	Sys_GPIO_Set_High(PIN_LCD_CS);

}

static void end_trans()
{

	Sys_GPIO_Set_Low(PIN_LCD_CS);
}

/* ----------------------------------------------------------------------------
 * Function      : void  DMA_IRQ_FUNC(RX_DMA_NUM)(void)
 * ----------------------------------------------------------------------------
 * Description   : DMA Channel assigned to SPI and PCM receive interrupt handler
 * Inputs        : None
 * Outputs       : None
 * Assumptions   : None
 * ------------------------------------------------------------------------- */
void DMA_IRQ_FUNC(LCD_TX_DMA_NUM)(void)
{
	f_finished=true;
    Sys_DMA_ClearChannelStatus(LCD_TX_DMA_NUM);
}

//void DMA6_IRQHandler()
//{
//	Sys_DMA_ClearChannelStatus(LCD_TX_DMA_NUM);
//	NVIC_ClearPendingIRQ(DMA_IRQn(LCD_TX_DMA_NUM));
//}

  void init_buffer(uint8_t data)
{
	w = 2+GFX_FB_CANVAS_W;

	//init buffer

	memset(frameBuffer,data,BUF_LEN);

    for(uint8_t i = 0; i < GFX_FB_CANVAS_H; i++)
    {
        frameBuffer[0 + i * w] = 0;
        frameBuffer[1 + i * w] = SHARP_MIP_REV_BYTE(i + 1);

    }

    frameBuffer[0] = MLCD_WR;

    frameBuffer[BUF_LEN - 2] = 0;
    frameBuffer[BUF_LEN - 1] = 0x00;
}

void mlcd_init()
{
	Sys_DIO_Config(PIN_LCD_CS, DIO_6X_DRIVE | DIO_NO_PULL | DIO_MODE_GPIO_OUT_0);
    Sys_GPIO_Set_Low(PIN_LCD_CS);
    Sys_DIO_Config(PIN_LCD_COM, DIO_6X_DRIVE | DIO_NO_PULL | DIO_MODE_GPIO_OUT_0);
    Sys_GPIO_Set_Low(PIN_LCD_COM);

	/* Initialize SPI interface */
//    Sys_SPI_DIOConfig(0, SPI0_SELECT_MASTER,  DIO_LPF_DISABLE | DIO_NO_PULL, PIN_LCD_SCLK, PIN_LCD_CS, PIN_LCD_MISO, PIN_LCD_MOSI);

	Sys_DIO_Config(PIN_LCD_SCLK,DIO_MODE_SPI0_CLK|DIO_LPF_DISABLE | DIO_6X_DRIVE |DIO_NO_PULL);
	Sys_DIO_Config(PIN_LCD_MOSI,DIO_MODE_SPI0_SERO|DIO_LPF_DISABLE | DIO_6X_DRIVE |DIO_NO_PULL);

	/* Configure the SPI0 interface */
    Sys_SPI_Config(0, SPI0_SELECT_MASTER    | SPI0_ENABLE         |
                   SPI0_CLK_POLARITY_NORMAL | SPI0_CONTROLLER_DMA |
                   SPI0_MODE_SELECT_AUTO    | SPI0_PRESCALE_32);

    Sys_SPI_TransferConfig(0, SPI0_START | SPI0_WRITE_DATA | SPI0_CS_1 |
                           SPI0_WORD_SIZE_8);

	init_buffer(0x00);

	Sys_Delay_ProgramROM((uint32_t)(1 * SystemCoreClock));

	    /* Clear the current status for the DMA receive channel for SPI */
    Sys_DMA_ClearChannelStatus(LCD_TX_DMA_NUM);

    /* Enable DMA receive channel. */
//    Sys_DMA_ChannelEnable(LCD_TX_DMA_NUM);

    /* Clear pending DMA receive channel request and configure interrupt. */
    NVIC_ClearPendingIRQ(DMA_IRQn(LCD_TX_DMA_NUM));
    NVIC_SetPriority(DMA_IRQn(LCD_TX_DMA_NUM), 2);

    /* Enable DMA receive channe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DMA_IRQn(LCD_TX_DMA_NUM));

	    /* Unmask interrupts. */
//    __set_PRIMASK(PRIMASK_ENABLE_INTERRUPTS);
//    __set_FAULTMASK(FAULTMASK_ENABLE_INTERRUPTS);

}
void mlcd_clearbufer(MLCD_COLOR color)
{
	uint8_t data;
	if(color == WHITE)
	{
		data=0xff;
	}
	else
	{
		data=0;
	}

	for(uint8_t i=0;i<GFX_FB_CANVAS_H;i++)
	{
		memset(&frameBuffer[2+((GFX_FB_CANVAS_W+2)*i)],data,GFX_FB_CANVAS_W);

	}

}

void mlcd_update()
{
	start_trans();
//		delay_us(6);

    Sys_DMA_ClearChannelStatus(LCD_TX_DMA_NUM);

	f_finished=false;

    Sys_DMA_ChannelConfig(
        LCD_TX_DMA_NUM,
        LCD_TX_DMA_SPI,
        BUF_LEN,
        0,
        (uint32_t)frameBuffer,
        (uint32_t)&SPI0->TX_DATA
    );

	Sys_DMA_ChannelEnable(LCD_TX_DMA_NUM);

	while(!f_finished)
	{

	}

//		delay_us(2);
 	end_trans();
//	 delay_us(6);

}

//clear screen
void mlcd_clear()
{
	delay_us(6);
	start_trans();
     delay_us(6);
	f_finished=false;

    Sys_DMA_ClearChannelStatus(LCD_TX_DMA_NUM);

    Sys_DMA_ChannelConfig(
        LCD_TX_DMA_NUM,
        LCD_TX_DMA_SPI,
        2,
        0,
        (uint32_t)clrdata,
        (uint32_t)&SPI0->TX_DATA
    );

	Sys_DMA_ChannelEnable(LCD_TX_DMA_NUM);

	while(!f_finished)
	{

	}

    Sys_DMA_ClearChannelStatus(LCD_TX_DMA_NUM);
 	delay_us(2);
	end_trans();
	delay_us(6);

}

static void GFXDisplayPutPixel_FB(int16_t x, int16_t y, MLCD_COLOR color) {
	if (y > (GFX_FB_CANVAS_H - 1) || ((x >> 3) > (GFX_FB_CANVAS_W - 1)))
//avoid running outside array index
		return;

	if(x<0)return;

	if(y<0)return;

	uint8_t maskBit;

	maskBit = 0x80 >> (x & 0x07);	//SPI data sent with MSB first
	//maskBit = 0x01 << (x & 0x07);	//SPI data sent with LSB first

	if (color == WHITE)
	{
		frameBuffer[y*w+2+(x >> 3)] |= maskBit;
	} //frameBuffer[y][(x>>1)] &= (maskBit^0xFF); frameBuffer[y][(x>>1)] |= color;
	else if(color == BLACK)
	{
		frameBuffer[y*w+2+(x >> 3)] &= (maskBit ^ 0xFF);
	}
	else
	{

	}
}

void GFXDisplayPutPixel(int16_t x, int16_t y, MLCD_COLOR color)
{
	GFXDisplayPutPixel_FB(x, y, color);

}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是用ugui提供基本的字符绘图操作么

网友:
还不错,采用上了DMA!期待后续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