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4-20mA两线制无源数显表第八帖(光耦实验)

楼主:
搞开发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最近卡在原仪表设置通信软硬件协议捣鼓上。好在打样板子做回来(吐槽一句,便宜得来的5元打样板确实有坑:焊点明显不易上锡!烙铁烫半天才能吃锡焊牢),可以先测试看看在低电流供电下RSL10电路能否通过光耦把数据电平传出来,让对方电路可靠接收到。实验是这样设置的:用2块开发板,之前测试电流的RSL10-SENSE-DB-GEVK这板还是用作蓝牙接收命令,这回把点亮板载LED灯的程序改成从板上“SDA”右边那个闲置的IO口“GIO”做数据电平输出用;另外用大板RSL10-002GEVB25号电池独立供电做接收演示,这块大板烧入那个“blinky”例程,稍作改动如下:

注释掉上句,由下面新加的那句靠DIO12电平控制LED闪烁启停,因为DIO12在板上布局靠近GND:

这样从光耦隔离输出就按下图所示控制DIO12高低电平:

如此,手机发出命令使小板RSL10-SENSE-DB-GEVK的“GIO”电平高低变化,通过光耦隔离输出到使大板DIO12高低变化,高时可见LED闪烁,低时就停闪。具体请见视频(地址:RSL10通过光耦传递电平实验-2021-6-27_哔哩哔哩_bilibili)。简要说明:视频中左边绿色仪表是可控恒流输出电流表,当前输出3mA,再通过(右侧)串接的电流表监测实际电流后供给自制的光耦隔离电路板及插接的RSL10小板做电源,实测在3mA总电流时自制隔离板压降2.32V4mA时压降2.45V,可见实现了蓝牙遥控数据电平的可靠传送。接下来还是折腾数据传送协议,本项目最硬的骨头了,感到时间紧迫。2021-6-27

网友A:
期待数据传送协议,加油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数据传送协议,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