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备边缘智能化解决方案】Part 2一 低功耗3轴加速计+3轴陀螺仪+蓝牙调试

楼主:
【工业设备边缘智能化解决方案】Part 2一 低功耗3 轴加速计3 轴陀螺仪+蓝牙调试

分享贴:【工业设备边缘智能化解决方案】Part 1一RSL10 开发环境搭建

一、传感器数据采集功能调试

根据【工业设备边缘智能化解决方案】Part 1一RSL10 开发环境搭建安装好例程包,如图,选择BHI160为基础demo。

1.1 例程代码解析

(1)初始化时钟

BDK_Initialize();

(2)初始化I2C接口

HAL_I2C_SetBusSpeed(HAL_I2C_BUS_SPEED_FAST);

I2C速率有100kHz标准、400kHz快速和 1MHz超快,根据需求自己配置。

(3)初始化BHI160

  • {
  • printf("Initializing BHI160.\r\n");
  • struct SwTimer tim;
  • struct SwTimer_Duration tim_dur;
  • SwTimer_Initialize(&tim);
  • SwTimer_Start(&tim);
  • retval = BHI160_NDOF_Initialize();
  • ASSERT_DEBUG(retval == BHY_SUCCESS);
  • SwTimer_GetElapsed(&tim, &tim_dur);
  • SwTimer_Remove(&tim);
  • printf("BHI160 initialized in %lu seconds and %lu ns.\r\n",
  • tim_dur.seconds, tim_dur.nanoseconds);
  • }

这里开定时器的原因在于I2C通信初始化BHI160过程中的延时定时。好像不加定时器也可以,但为了稳妥,我还是加上了。

(4)注册采集回调函数

  • retval = BHI160_NDOF_EnableSensor(BHI160_NDOF_S_ORIENTATION, &ao_vector_cb, 5); //采样速率5
  • ASSERT_DEBUG(retval == BHY_SUCCESS);
  • retval = BHI160_NDOF_EnableSensor(BHI160_NDOF_S_LINEAR_ACCELERATION, &la_vector_cb, 50);//采样速率50
  • ASSERT_DEBUG(retval == BHY_SUCCESS);
  • retval = BHI160_NDOF_EnableSensor(BHI160_NDOF_S_RATE_OF_ROTATION, &gyro_vector_cb, 50);//采样速率50
  • ASSERT_DEBUG(retval == BHY_SUCCESS);

(5)开启任务调度和内核调度

  • BDK_Schedule();
  • SYS_WAIT_FOR_INTERRUPT;

1.2 调试结果

打开J-Link RTT Viewer,选择USB,设备选择RSL10,SWD模式,点击OK

二、增加蓝牙数据传输功能

2.1 配置

打开sense_bhi160.retconfig,确保以上三个已经配置,第一个为电池监测服务,第二个用于传输传感器数据的服务,第三个用于蓝牙功能服务。

2.2 初始化

在main函数中添加蓝牙初始化函数:

  • BDK_BLE_Initialize();//蓝牙初始化
  • BLE_BASS_Initialize(50,1);//电池采用速率50,输入参数1
  • BLE_ICS_Initialize(&CustomService_WriteInd);//初始化数据传输服务,CustomService_WriteInd为接收数据回调函数,可以处理蓝牙接收的数据。
  • void CustomService_WriteInd(struct BLE_ICS_RxIndData *ind)
  • {
  • /* Print at most ind->data_len characters from ind->data array. */
  • printf("APP: Received message \'%.*s\'\r\n", ind->data_len, ind->data);
  • /* Echo received message back to TX characteristic. */
  • //BLE_ICS_Notify(ind->data, ind->data_len);
  • }

2.3 增加notify蓝牙数据服务

uint32_t BLE_ICS_Notify(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_len)

该函数可以将设备的数据通过蓝牙传输到手机端,比如说我将改函数用于以下情况

  •     void la_vector_cb(bhy_data_generic_t *data, bhy_virtual_sensor_t sensor)
  •     {
  •         /* Linear Acceleration sensor values are scaled using dynamic range. */
  •         uint16_t dyn_range = BHI160_NDOF_GetAccelDynamicRange();
  •         float x = data->data_vector.x / 32768.0f * dyn_range;
  •         float y = data->data_vector.y / 32768.0f * dyn_range;
  •         float z = data->data_vector.z / 32768.0f * dyn_range;
  •         if (fabsf(x) + fabsf(y) + fabsf(z) >= 1.0f)
  •         {
  •             LED_On(LED_RED);
  •         }
  •         else
  •         {
  •             LED_Off(LED_RED);
  •         }
  •         ble_data_tx[7] = data->data_vector.x>>8;
  •         ble_data_tx[8] = data->data_vector.x;
  •         ble_data_tx[9] = data->data_vector.y>>8;
  •         ble_data_tx[10] = data->data_vector.y;
  •         ble_data_tx[11] = data->data_vector.z>>8;
  •         ble_data_tx[12] = data->data_vector.z;
  •         ble_data_tx[0]++;//第一个字节为包序,后面的为有效数据
  •         BLE_ICS_Notify(ble_data_tx, 20);
  •         printf("Linear Accel: x=%.2f g, y=%.2f g, z=%.2f g\r\n", x, y, z);
  • }

2.4 手机蓝牙联调

后面会接入手机端联调,这里的演示我选用蓝牙调试工具lightblue。如图,连上设备后,可以看到蓝牙名称为BLE_DEMO,电池容量为83%,进入DATA_VALUE,选择listen for notifications,可以看到设备发过来的数据,经过测试,无丢包情况。

网友:
恭喜恭喜 ,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