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JST值得信赖的合作分销商凌创辉S13B-ZR-SM4A-TF、S14B-PH-SM4-TB、SM20B-SURS-TF

楼主:
深圳市凌创辉电子有限公司 杨先生  电话:19925400835(微信同号) 邮箱:S5@LJQ.CC QQ:2457426377

新能源轿车衔接器的衔接方法有很多种,基本上能够分为两种类型:衔接器(与电缆衔接)和衔接器(与印刷电路板衔接)。压接和压入是两种类型中最常用的衔接方法。这意味着这两种衔接方法的中文能够用压接这个词来表达。压入衔接器的界说是将pin针(也称为端子)外力压入比厚度小的孔中。由于与SMT(即表面安装技能是一种衔接技能)成本低,效率高,操作简单,可靠性高,通信和计算机等职业。

BM09B-GHS-TBT(LF)(SN)(N)
BM06B-SURS-TF(LF)(SN)
SM12B-NSHSS-TB (LF)(SN)
BM10B-GVHS-TB(LF)(SN)
BM14B-GHS-TBT(LF)(SN)(N)
BM40B-SRDS-G-TF(LF)(SN)
SM12B-ZPDSS-TF(LF)(SN)
BM08B-NSHSS-TBT(LF)(SN)
B12B-PH-SM4-TB(LF)(SN)
SM18B-ZPDSS-TF(LF)(SN)
BM07B-NSHSS-TBT (LF)(SN)
S2B-ZR-SM2-TF(LF)(SN)(P)
SM04B-SSR-H-TB(LF)(SN)
SM20B-SHLDS-G-TF(LF)(SN)
SM30B-GHDS-GAN-TF
BM40B-SHLDS-G-TFT(LF)(SN)
SM50B-SHLDS-G-TF(LF)(SN)
SM10B-SHLS-TF(LF)(SN)
SM06B-PASS-TBT(LF)(SN)
B8B-PH-SM4-TB(LF)(SN)
SM20B-XSRS-ETB(LF)(SN)
B13B-ZR-SM4-TF(LF)(SN)
S2B-PH-SM4-TB(LF)(SN)
S5B-ZR-SM4A-TF(LF)(SN)
BM04B-SRSS-TBT(LF)(SN)
B8B-ZR-SM4-TF(LF)(SN)
BM05B-SURS-TF(LF)(SN)
B9B-PH-SM4-TB(LF)(SN)
BM07B-ZESS-TBT(LF)(SN)
S4B-ZR-SM2-TF(LF)(SN)(P)
SM08B-SSR-H-TB(LF)(SN)
BM30B-SHLDS-G-TFT(LF)(SN)
SM05B-SRSS-TB(LF)(SN)
SM14B-ZPDSS-TF(LF)(SN)
BM30B-SRDS-G-TF(LF)(SN)
S13B-ZR-SM4A-TF(LF)(SN)
BM20B-GHDS-G-TF(LF)(SN)
SM03B-NSHSS-TB (LF)(SN)
SM06B-NSHSS-TB (LF)(SN)
SM12B-SHLS-TF(LF)(SN)
BM09B-XASS-TF(LF)(SN)
S13B-ZR-SM2-TF(LF)(SN)
BM10B-NSHSS-TBT (LF)(SN)
S13B-PH-SM4-TB(LF)(SN)
BM16B-ZESS-TBT(LF)(SN)
BM03B-SRSS-TB(LF)(SN)
BM08B-GHS-TBT(LF)(SN)(N)
SM08B-GHS-TB(LF)(SN)
S3B-PH-SM4-TB(LF)(SN)
SM08B-SRSS-TB(LF)(SN)
SM08B-ZESS-TB(LF)(SN)
SM10B-NSHSS-TB (LF)(SN)
S14B-PH-SM4-TB(LF)(SN)
BM40B-SRDS-A-G-TF(LF)(SN)
S6B-ZR-SM2-TF(LF)(SN)
S8B-ZR-SM2-TF(LF)(SN)(P)
BM11B-GVHS-TB(LF)(SN)
BM14B-GVHS-TB(LF)(SN)
SM12B-1-PASS-TBT(LF)(SN)
SM14B-SRSS-G-TB(LF)(SN)
SM08B-CPTK-1A-TB
BM04B-NSHSS-TBT(LF)(SN)
BM20B-ZPDSS-TF(LF)(SN)
BM16B-ZPDSS-TF(LF)(SN)
BM03B-GHS-TBT(LF)(SN)(N)
SM03B-ZESS-TB(LF)(SN)
BM07B-SRSS-TB(LF)(SN)
SM02B-XSRS-ETB(LF)(SN)
SM06B-XSRS-ETB(LF)(SN)
SM08B-PASS-TBT(LF)(SN)
SM08B-SHLS-TF(LF)(SN)
BM03B-NSHSS-TBT (LF)(SN)
S12B-ZR-SM4A-TF(LF)(SN)
SM12B-PASS-TBT(LF)(SN)
SM26B-ZPDSS-TF(LF)(SN)
SM04B-XSRS-ETB(LF)(SN)
SM13B-SRSS-TB(LF)(SN)
BM10B-SURS-TF(LF)(SN)
BM05B-NSHSS-TBT(LF)(SN)
BM12B-PASS-1-TFT(LF)(SN)
S2B-ZR-SM4A-TF(LF)(SN)
BM03B-GVHS-TB(LF)(SN)
SM20B-GHDS-GAN-TF
SM13B-GHS-TB(LF)(SN)
SM20B-SURS-TF
B4B-EH-TS(LF)(SN)
BM09B-ZESS-TBT(LF)(SN)
BM13B-SRSS-TB(LF)(SN)
S11B-PH-SM4-TB(LF)(SN)
SM02(8.0)B-BHS-1-TB(LF)(SN)
S4B-ZR-SM4A-TF(LF)(SN)
B4B-PH-SM4-TB(LF)(SN)
B4B-ZR-SM4-TFT(LF)(SN)
SM04B-NSHSS-TB (LF)(SN)
BM14B-NSHSS-TBT (LF)(SN)
BM14B-SRSS-TBT(LF)(SN)
SM02B-SSR-H-TB(LF)(SN)
BM30B-GHDS-G-TF(LF)(SN)
SM13B-PASS-TBT (LF)(SN)
B6B-EH-TS(LF)(SN)
BM02B-ACHLKS-GAN-ETF(LF)(SN)
S3B-ZR-SM4A-TF(LF)(SN)
BM14B-ZPDSS-TF(LF)(SN)
SM03(4.0)B-BHS-1-TB(LF)(SN)
BM15B-GHS-TBT(LF)(SN)
SM10B-ZESS-TB(LF)(SN)
SM11B-SHLS-TF(LF)(SN)
B6B-PH-SM4-TBT(LF)(SN)
BM26B-ZPDSS-TF(LF)(SN)
SM09B-GHS-TB(LF)(SN)
BM03B-ACHFKS-GACN-ETF(LF)(SN)
SM03B-PASS-TBT(LF)(SN)
S7B-ZR-SM4A-TF(LF)(SN)
SM12B-SRSS-TB(LF)(SN)
BM09B-SRSS-TBT(LF)(SN)
BM07B-XASS-TF(LF)(SN)
B3P5S-VH(LF)(SN)
SM11B-PASS-TBT(LF)(SN)
S15B-PH-SM4-GW-TB(LF)(SN)
SM30B-SHLDS-G-TF(LF)(SN)
BM40B-GHDS-G-TF(LF)(SN)
BM06B-ZESS-TBT(LF)(SN)
SM14B-NSHSS-TB(LF)(SN)
SM20B-SHLS-TF(LF)(SN)
B5B-ZR-SM4-TF(LF)(SN)
SM10B-XSRS-ETB(LF)(SN)
B9B-ZR-SM4-TF(LF)(SN)
S7B-ZR-SM2-TF(LF)(SN)(P)
SM02(12)B-BHS-1-TB(LF)(SN)
BM15B-GVHS-TB(LF)(SN)
BM04B-ACHKS-A-GAN-TF (HF)
BM04B-GHS-GJ-TBT(LF)(SN)(N)
SM22B-SURS-TF(LF)(SN)
BM16B-SURS-TF(LF)(SN)
B2B-ZR-SM4-TFT(LF)(SN)
BM05B-SRSS-TBT(LF)(SN)
S7B-PH-SM4-TB(LF)(SN)
BM12B-SURS-TF(LF)(SN)
BM05B-XASS-TF(LF)(SN)
BM05B-GHS-TBT(LF)(SN)(N)
SM02B-SFHLS-TF(LF)(SN)
BM03B-PASS-1-TFT(LF)(SN)
SM08B-SURS-TF(LF)(SN)
SM02B-BHSS-1-TB(LF)(SN)
SM20B-SRSS-TB(LF)(SN)
SM14B-GHS-TB(LF)(SN)
BM10B-PASS-1-TFT(LF)(SN)
BM08B-XASS-TF(LF)(SN)
S10B-ZR-SM2-TF(LF)(SN)
SM06B-SSR-H-TB(LF)(SN)
BM09B-PASS-TFT(LF)(SN)
BM20B-SHLDS-G-TFT(LF)(SN)
S11B-ZR-SM2-TF(LF)(SN)
BM20B-SRDS-G-TF(LF)(SN)
B12B-ZR-SM4-TF(LF)(SN)
BM03B-ACHSS-GAN-ETF(LF)(SN)
BM04B-ACHSS-A-GAN-TF(LF)(SN)
SM10B-SRSS-TB(LF)(SN)
S8B-PH-SM4-TB(LF)(SN)
BM10B-SRSS-TB(LF)(SN)
BM12B-SRSS-TB(LF)(SN)
SM04(4.0)B-BHS-1-TB(LF)(SN)
BM50B-SRDS-A-G-TF(LF)(SN)
BM02B-GHS-GB-TBT(LF)(SN)(N)
B7B-EH-TS(LF)(SN)
B5B-EH-TV4(LF)(SN)
BM05B-ZESS-TBT(LF)(SN)
B9B-PH-SM4-TBT(LF)(SN)
B16B-PH-SM4-TBT(LF)(SN)
BM05B-ACHSS-A-GAN-ETF(LF)(SN)
SM02B-SHLS-TF(LF)(SN)
BM06B-GHS-TBT(LF)(SN)(N)
BM03B-SRSS-TBT(LF)(SN)
SM20B-SRDS-G-TF(LF)(SN)
BM08B-SURS-TF(LF)(SN)
S11B-ZR-SM4A-TF(LF)(SN)
S15B-PH-SM4-TB(LF)(SN)
BM18B-ZPDSS-TF(LF)(SN)
SM10B-SRSS-G-TB(LF)(SN)
BM06B-GHS-GB-TBT(LF)(SN)(N)
S8B-ZR-SM2-TF(D)(LF)(SN)(P)
B2B-EH-TS(LF)(SN)
BM05B-AUHKS-GA-TB(LF)(SN)
SM22B-XSRS-ETB(LF)(SN)
SM13B-ZESS-TB(LF)(SN)
B11B-PH-SM4-TBT(LF)(SN)
BM11B-ZESS-TBT(LF)(SN)
SM07B-PASS-TBT(LF)(SN)
BM12B-ZESS-TBT(LF)(SN)
SM30B-SRDS-G-TF(LF)(SN)
B10B-PH-SM4-TBT(LF)(SN)
BM03B-AUHKS-GA-TB(LF)(SN)
SM02B-PASS-TBT(LF)(SN)
BM05B-SRSS-TB(LF)(SN)
B5B-PH-SM4-TB(LF)(SN)
BM02B-PASS-1-TFT(LF)(SN)
SM15B-SRSS-TB(LF)(SN)
SM02(4.0)B-BHS-1-TB(LF)(SN)
BM09B-GVHS-TB(LF)(SN)
SM15B-GHS-TB(LF)(SN)-
BM04B-PASS-TFT(LF)(SN)
BM28B-ZPDSS-TF(LF)(SN)
SM14B-SURS-TF(LF)(SN)
SM04B-ZESS-TB(LF)(SN)
SM05B-NSHSS-TB(LF)(SN)
BM05B-ADHKS-GAN-ETB(HF)
SM15B-NSHSS-TB(LF)(SN)
BM04B-XASS-TF(LF)(SN)
BM13B-SRSS-TBT(LF)(SN)
BM24B-ZPDSS-TF(LF)(SN)
SM02B-SRSS-TB(LF)(SN)
BM12B-GHS-TBT(LF)(SN)(N)
BM03B-XASS-TF(LF)(SN)
BM11B-SRSS-TB(LF)(SN)
BM12B-NSHSS-TBT (LF)(SN)
B14B-PH-SM4-TBT(LF)(SN)
S5B-ZR-SM2-TF(LF)(SN)(P)
BM02B-ACHKS-GAN-TF(HF)
BM12B-GVHS-TB(LF)(SN)
S12B-ZR-SM2-TF(LF)(SN)
SM26B-SHLS-TF(LF)(SN)
BM30B-SRDS-A-G-TF(LF)(SN)
SM22B-SHLS-TF(LF)(SN)
SM06B-SHLS-TF(LF)(SN)
BM02B-GHS-TBT(LF)(SN)(N)
SM04B-GHS-TB(LF)(SN)
SM04B-SRSS-TB(LF)(SN)
BM04B-SRSS-TB(LF)(SN)
SM10B-GHS-TB(LF)(SN)
SM02B-SFHRS-TF(LF)(SN)
BM06B-SRSS-TB(LF)(SN)
B6B-PH-SM4-TB(LF)(SN)
BM09B-SRSS-TB(LF)(SN)
S4B-XH-SM4-TB(LF)(SN)
BM02B-XASS-TF(LF)(SN)
SM10B-SURS-TF(LF)(SN)
SM09B-PASS-TBT(LF)(SN)
BM11B-GHS-TBT(LF)(SN)(N)
B14B-PH-SM4-TB(LF)(SN)
S9B-ZR-SM2-TF(LF)(SN)(P)
BM11B-PASS-1-TFT(LF)(SN)
SM28B-ZPDSS-TF(LF)(SN)
BM11B-NSHSS-TBT (LF)(SN)
B3B-EH-TS(LF)(SN)
B5B-EH-TS(LF)(SN)
B8B-EH-TS(LF)(SN
B8B-EH-TV4(LF)(SN)
SM02B-SURS-TF(LF)(SN)
BM04B-GVHS-TB(LF)(SN)
SM12B-GHS-TB(LF)(SN)
BM08B-SRSS-TB(LF)(SN)
S8B-ZR-SM4A-TF(LF)(SN)
BM06B-NSHSS-TBT (LF)(SN)
BM06B-XASS-TF(LF)(SN)
BM07B-SRSS-TBT(LF)(SN)
BM20B-SURS-TF(LF)(SN)
BM22B-GHDS-G-TF(LF)(SN)
SM12B-GHS-GJ-TB(LF)(SN)
SM05B-SRSS-G-TB  (LF)(SN)
BM02B-SRSS-TBT(LF)(SN)
SM12B-SURS-TF(LF)(SN)
BM01B-ACHSS-A-GAN-ETF(LF)(SN)
SM05B-SURS-TF(LF)(SN)
BM04B-GHS-TBT(LF)(SN)(N)
SM03B-SRSS-TB(LF)(SN)
S4B-PH-SM4-TB(LF)(SN)
S5B-PH-SM4-TB(LF)(SN)
SM06B-SURS-TF(LF)(SN)
B4B-PH-SM4-TBT(LF)(SN)
BM04B-PASS-1-TFT(LF)(SN)
B13B-PH-SM4-TB(LF)(SN)
SM16B-ZESS-TB(LF)(SN)
BM08B-GVHS-TB(LF)(SN)
BM02B-PASS-TFT(LF)(SN)
BM14B-SURS-TF(LF)(SN)
BM03B-ADHKS-GAN-ETB(LF)(SN)
SM11B-GHS-TB(LF)(SN)
BM02B-ZESS-TBT(LF)(SN)
SM06B-SRSS-TB(LF)(SN)
BM12B-ZPDSS-TF(LF)(SN)
BM02(3)B-ADHSS-GAN-ETB(LF)(SN)
B15B-PH-SM4-TB(LF)(SN)
SM09B-ZESS-TB(LF)(SN)
BM15B-NSHSS-TBT(LF)(SN)
B4B-ZR-SM4-TF(LF)(SN)
SM04B-SURS-TF(LF)(SN)
SM05B-GHS-TB(LF)(SN)
B2B-PH-SM4-TBT(LF)(SN)
S12B-PH-SM4-TB(LF)(SN)
BM04B-SURS-TF(LF)(SN)
SM02B-NSHSS-TB(LF)(SN)
SM05B-ZESS-TB(LF)(SN)
BM22B-ZPDSS-TF(LF)(SN)
BM02B-GVHS-TB(LF)(SN)
SM02(8.0)B-BHS-1N-TB(LF)(SN)
B13B-PH-SM4-TBT(LF)(SN)
SM06B-GHS-GB-TB(LF)(SN)
SM02(8.0)B-BHS-TB(LF)(SN)
B7B-EH-TV4(LF)(SN)
BM02B-SRSS-TB(LF)(SN)
SM02B-ZESS-TB(LF)(SN)
BM04B-ACHFKS-GACN-ETF(LF)(SN)
BM10B-ZESS-TBT(LF)(SN)
SM12B-ZESS-TB(LF)(SN)
SM11B-NSHSS-TB (LF)(SN)
BM12B-SRSS-TBT(LF)(SN)
SM03B-GHS-TB(LF)(SN)
B3B-ZR-SM4-TF(LF)(SN)
SM05B-SHLS-TF(LF)(SN)
SM09B-SRSS-TB(LF)(SN)
B7B-PH-SM4-TB(LF)(SN)
B5B-PH-SM4-TBT(LF)(SN)
SM14B-SRSS-TB(LF)(SN)
SM03B-SURS-TF(LF)(SN)
B11B-PH-SM4-TB(LF)(SN)
SM16B-SHLS-TF(LF)(SN)
SM03(7-D1)B-BHS-1N-TB(LF)(SN)
BM02B-ACHSS-GAN-ETF(LF)(SN
B8B-PH-SM4-TBT(LF)(SN)
SM50B-SRDS-G-TF  (LF)(SN)
SM07B-SHLS-TF(LF)(SN)
SM11B-ZESS-TB(LF)(SN)
BM20B-SRDS-G-TFC(LF)(SN)
BM30B-ZPDSS-TF(LF)(SN)
SM06B-GHS-TB(LF)(SN)
BM06B-SRSS-TBT(LF)(SN)
B10B-ZR-SM4-TF(LF)(SN)
BM08B-SRSS-TBT(LF)(SN)
BM08B-PASS-1-TFT(LF)(SN)
BM05B-GVHS-TB(LF)(SN)
BM06B-GVHS-TB(LF)(SN)
S11B-ZR-SM2-TF(LF)(SN)(P)
SM40B-SHLDS-G-TF(LF)(SN)
B2B-PH-SM4-K-TBT(LF)(SN)(P)
SM04(9-E2)B-BHS-1-TB(LF)(SN)
B6B-EH-TV4(LF)(SN)
BM04B-ACHSS-A-GAN-ETF(LF)(SN)
BM04B-ZESS-TBT(LF)(SN)
BM03B-SURS-TF(LF)(SN)
SM14B-SHLS-TF(LF)(SN)
BM06B-ACHFKS-GACN-ETF(LF)(SN)
SM07B-GHS-TB(LF)(SN)
BM09B-PASS-1-TFT(LF)(SN)
SM14B-ZESS-TB(LF)(SN)
BM02B-SURS-TF(LF)(SN)
B2B-ZR-SM4-TF(LF)(SN)
B3B-PH-SM4-TB(LF)(SN)
S3B-XH-SM4-TB(LF)(SN)
S6B-XH-SM4-TB(LF)(SN)
BM15B-SRSS-TB(LF)(SN)
S10B-ZR-SM4A-TF(LF)(SN)
B7B-PH-SM4-TBT(LF)(SN)
B8B-ZR-SM4-TFT(LF)(SN)
SM20B-SURS-TF(LF)(SN)
BM15B-PASS-1-TFT(LF)(SN)
BM32B-GHDS-G-TF(LF)(SN)
B5B-PH-SM3-TBT
BM13B-PASS-1-TFT(LF)(SN)
BM05B-SRSS-G-TB(LF)(SN)
B7B-ZR-SM4-TF(LF)(SN)
SM11B-SRSS-TB(LF)(SN)
SM15B-ZESS-TB(LF)(SN)
BM13B-GHS-TBT(LF)(SN)(N)
BM13B-ZESS-TBT(LF)(SN)
S9B-ZR-SM4A-TF(LF)(SN)
BM09B-NSHSS-TBT(LF)(SN)
SM16B-ZPDSS-TF(LF)(SN)
BM20B-SRDS-A-G-TF(LF)(SN)
SM22B-ZPDSS-TF(LF)(SN)
SM30B-ZPDSS-TF(LF)(SN)
BM10B-GHS-TBT(LF)(SN)(N)
BM02B-NSHSS-TBT(LF)(SN)
SM04B-PASS-TBT(LF)(SN)
B10B-PH-SM4-TB(LF)(SN)
B16B-PH-SM4-TB(LF)(SN)
SM20B-ZPDSS-TF(LF)(SN)
B3B-ZR-SM4-TFT(LF)(SN)
BM11B-SRSS-TBT(LF)(SN)
B12B-PH-SM4-TBT(LF)(SN)
BM50B-SRDS-G-TF(LF)(SN)
BM08B-SRSS-G-TBT(LF)(SN)
SM16B-SURS-TF(LF)(SN)
SM17B-SURS-TF(LF)(SN)
SM05B-SSR-H-TB(LF)(SN)
SM05B-PASS-TBT(LF)(SN)
BM14B-SRSS-TB(LF)(SN)
SM16B-XSRS-ETB(LF)(SN)
SM24B-ZPDSS-TF(LF)(SN)
SM07B-ZESS-TB(LF)(SN)
B15B-PH-SM4-TBT(LF)(SN)
SM02B-GHS-TB(LF)(SN)
BM07B-GHS-TBT(LF)(SN)(N)
B2B-PH-SM4-TB(LF)(SN)
SM07B-SRSS-TB(LF)(SN)
BM07B-PASS-1-TFT(LF)(SN)
BM10B-ZPDSS-TF(LF)(SN)
SM08B-NSHSS-TB (LF)(SN)
S3B-ZR-SM2-TF(LF)(SN)(P)
BM07B-GVHS-TB(LF)(SN)
SM08B-SRSS-G-TB(LF)(SN)
B6B-ZR-SM4-TF(LF)(SN)
BM14B-ZESS-TBT(LF)(SN)
SM06B-ZESS-TB(LF)(SN)
BM05B-PASS-1-TFT(LF)(SN)
S10B-PH-SM4-TB(LF)(SN)
SM10B-ZPDSS-TF(LF)(SN)
SM10B-PASS-TBT(LF)(SN)
BM04B-GHS-GB-TBT(LF)(SN)(N)
SM15B-PASS-TBT  (LF)(SN)
B10B-ZR-SM4-TFT (LF)(SN)
BM03B-GHS-GB-TBT(LF)(SN)(N)
SM02(8.0)B-BHS-1R-TB(LF)(SN)
BM02B-ACHSS-GAN-TF(LF)(SN)
BM06B-PASS-1-TFT(LF)(SN)
SM07B-NSHSS-TB (LF)(SN)
BM08B-ZESS-TBT(LF)(SN)
BM10B-SRSS-TBT(LF)(SN)
SM30B-SHLS-TF(LF)(SN)
SM15B-SURS-TF(LF)(SN)
SM10B-GHS-GJ-TB(LF)(SN)
BM17B-SURS-TF(LF)(SN)
B11B-ZR-SM4-TF(LF)(SN)
SM09B-NSHSS-TB (LF)(SN)
BM15B-ZESS-TBT(LF)(SN)
B3B-PH-SM4-TBT(LF)(SN)
S6B-PH-SM4-TB(LF)(SN)
SM40B-SRDS-G-TF(LF)(SN)
SM02B-SFKH-TF
S9B-PH-SM4-TB(LF)(SN)
B4B-EH-TV4(LF)(SN)
BM03B-ACHSS-GAN-TF(LF)(SN)
BM03B-ZESS-TBT(LF)(SN)
S6B-ZR-SM4A-TF(LF)(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