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的连接问题

楼主:
J-linK的连接问题

1.用keil5可以连接J-link并烧录到板子上,,,用J-falsh不能连接J-link,更加不能烧录到板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J-falsh设置不对???(J-LINK的V8和V9是否一样用)

2.图三那些.C文件是加载的库函数不?

网友A:
有可能是设置吧

选择烧写模式为SwD模式,速度改成自动

网友B: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看驱动挂上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看驱动挂上没?

您好  哥  驱动装好了 刚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设置吧 选择烧写模式为SwD模式,速度改成自动

在哪里设置?J-fal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设置?J-falsh?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8703990

楼上说的就很有可能,看这个网址里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8703990 楼上说的就很有可能,看这个网址里的设置。

关键就是这么做的啊。。。而且我也没有bin文件啊  只有falsh文件

网友D:
keil能连,那估计是设置方面的问题。看看keil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il能连,那估计是设置方面的问题。看看keil的配置。

不知道哪里不对,,,之前都可以连接上  没改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