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派-鸿蒙-季 BearPi-HM Nano】之ADC、GPIO测试

楼主:
根据小熊派开发板介绍以及主芯片Hi3861手册, 这款芯片提供了7路ADC输入,其中1路ADC6(GPIO13)以E53方式引出,而例程中使用的1路ADC是ADC5,这2路ADC在芯片手册中表述如下:

    从开发板的原理图上可以看出,ADC5(GPIO11)还和按键F1相连接:

例程中的B4就是基本功能ADC的演示,进入B4_basic_adc目录,打开主程序adc_example.c:

/***** 获取电压值函数 *****/

static float GetVoltage(void)

{

    unsigned int ret;

    unsigned short data;

    ret = AdcRead(WIFI_IOT_ADC_CHANNEL_5, &data, WIFI_IOT_ADC_EQU_MODEL_8, WIFI_IOT_ADC_CUR_BAIS_DEFAULT, 0xff);

    if (ret != WIFI_IOT_SUCCESS)

    {

        printf("ADC Read Fail\n");

    }

    return (float)data * 1.8 * 4 / 4096.0;

static void ADCTask(void)

{

    float voltage;

    //上拉,让按键未按下时GPIO_11保持高电平状态

    IoSetPull(WIFI_IOT_IO_NAME_GPIO_11, WIFI_IOT_IO_PULL_UP);

    while (1)

    {

        printf("=======================================\r\n");

        printf("***************ADC_example*************\r\n");

        printf("=======================================\r\n");

        //获取电压值

        voltage = GetVoltage();

        printf("vlt:%.3fV\n", voltage);

        //延时1s

        usleep(1000000);

    }

}

其中函数GetVoltage()是读取ADC5的电压值。主程序中先是将ADC5(GPIO11)设置为上拉,然后间隔1秒循环调用函数GetVoltage()读取ADC5的电压值并通过虚拟串口显示输出。

    将 sample目录下的build.gn文件做如下修改:

        #"B1_basic_led_blink:led_example",

        #"B2_basic_button:button_example",

        #"B3_basic_pwm_led:pwm_example",

        "B4_basic_adc:adc_example",

        #"B5_basic_i2c_nfc:i2c_example",

        #"B6_basic_uart:uart_example",

    也即注释掉其它例子程序,去掉B4的注释。

程序编译、烧写后运行结果如下:

    初始状态是ADC通过上拉电阻接供电电压3.3V,实际测得的结果也比较接近。

    按下F1键,此时GPIO11脚等同于接地,程序运行输出的结果如下:

    输出接近0V,实际使用过程中会对ADC量程做校准。

再来看下ADC6通道的电压值采集情况。

将程序adc_example.c做如下修改:

    通道5改为通道6,同时注释掉IoSetPull()函数。

编译、烧写后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也即ADC6通道未接入任何外部输入,实测值接近0V。

3.3V电源电压串接一个4.7k欧电阻后接入ADC6通道,如图所示:

    此时ADC6通道测得的电压值就是电源电压的数值。

网友A:
ADC6通道测得的电压值,这个0.216V是没有接4.7K欧的么

3.343V是电阻后测量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6通道测得的电压值,这个0.216V是没有接4.7K欧的么 3.343V是电阻后测量的么

对的, 0.216V就是GPIO13脚悬空测得的值, 相当于0V。3.343V就是GPIO13脚接上拉电阻(4.7k)测得的值,相当于量程最大值(电源电压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0.216V就是GPIO13脚悬空测得的值, 相当于0V。3.343V就是GPIO13脚接上拉电阻(4.7k)测得的值,相当 ...

知道了,谢谢

继续关注楼主的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