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泰HT66F018芯片的PWM输出配置程序

楼主:
哪位大佬有关于HT66F018芯片的PWM输出配置C代码

网友:
官方的例程里没提供吗?

网友A:
用定时器产生PWM

#include "HT66F01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BEEP  _t1on  //TMn 计数器 On/Off 控制位

void delay_ms(u16 ms)
{
    while(ms--)
    {
        GCC_DELAY(2000);//编译器自带延时指定个周期,在主频8Mhz下,一个指令周期为0.5us
        GCC_CLRWDT();
    }
}

void pwminit()
{
    _pac7=0;
    _pa7=0;
    _t1cp=1;//设置端口为定时器端口

    _tm1c0=0x20;//clk=sys/16
    _tm1c1=0xa8;//pwm模式 高电平有效  比较器P匹配清0
    _tm1rpl=125;//f=sys/16/125=4k
    _tm1rph=0;

    _tm1al=62;//duty=62/125=49.6%
    _tm1ah=0;
}

void main()
{
    _wdtc=0xa8;//关闭看门狗
    _pac3=0;//设置为输出

    _cos=1;//设置pa3管脚为IO,而不是比较器输出
    _acerl=0;//模拟端口关闭

    pwminit();

    while(1)
    {
        BEEP=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产生PWM #include "HT66F01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收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产生PWM #include "HT66F01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这个程序是网上的吧??前面的延时函数似乎都没用上,后面的代码需要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是网上的吧??前面的延时函数似乎都没用上,后面的代码需要验证一下

这是我自己用在0185的代码,延时程序是懒得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用在0185的代码,延时程序是懒得删而已

谢谢,跟着你的代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