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系统中,8个防区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
如题,我就知道我们小区7防区是煤气报警器防区,8防区是紧急求助按钮,其他不知道,希望大神解答下,1-6防区是什么防区

网友:
这个不固定吧

可以设置

温度烟雾声光都有可能
防区是可以理解为,一个警器器的防区多少是决定报警器可以划分防护区块的数量,可以按说明书设置

网友A:
你问这个谁知道,你问你们小区保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这个谁知道,你问你们小区保安。

谢谢,知道了,意思是防区统称是24小时防区和延时防区,接什么设备就是具体的什么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