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滚动文字的毕业礼服

楼主:
图片

通过LED阵列显示滚动文字的毕业礼服

网友A:
柔性显示器。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柔性显示器。还是?

LED点阵阵列,可以是柔性的,也可以是普通PCB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点阵阵列,可以是柔性的,也可以是普通PCB的。

这个好玩 哈哈,就不知道成本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 哈哈,就不知道成本高不高。

不算高,一个LED点阵屏+控制器,几十元。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一般衣服都是有一定透光度的,只要不是太厚的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