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加MOS组成的恒流源原理?

楼主:
如下图一,运放加MOS管组成的恒流源,调节电阻器R4的阻值,改变运放U1A的3脚的电压值(不大于2V),运放2脚的电压值随之变动,运放的输出也在变化。问题:运放的正向反向端的电压相同,这运放的输出是哪里来的?(当运放U1A的3脚的电压值大于2V。运放就成了比较器)

网友A:
『问题:运放的正向反向端的电压相同,这运放的输出是哪里来的?』

理想运放增益为无穷大,才有 “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同”。实际运放增益为有限值,当然是两个输入端有微小的差别,使得运放输出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运放的正向反向端的电压相同,这运放的输出是哪里来的?』 理想运放增益为无穷大,才有 “ ...

意思是说,图一中运放U1A的3脚和2脚的电压显示的都是1.82V,其实两个脚的电压差距是在微伏级别的,所以运放的输出随着输入在变化?当U1A的2脚达到极限2V之后,与运放3脚的电压差距是在毫伏级别。所以运放的输出饱和(达到最大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运放的正向反向端的电压相同,这运放的输出是哪里来的?』 理想运放增益为无穷大,才有 “ ...

图一和图二中运放U1A的2脚上的电压探头上为啥会有一个频率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图一中运放U1A的3脚和2脚的电压显示的都是1.82V,其实两个脚的电压差距是在微伏级别的,所以运 ...

LM358在频率很低情况下,电压增益至少有20000倍,通常可以达到100000倍。也就是说,输入端有1mV变化,输出端至少20V变化。

所以输出随输入变化,在输入端的两个电压表上是读不出来的:连1mV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一和图二中运放U1A的2脚上的电压探头上为啥会有一个频率值?

『图一和图二中运放U1A的2脚上的电压探头上为啥会有一个频率值?』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8在频率很低情况下,电压增益至少有20000倍,通常可以达到100000倍。也就是说,输入端有1mV变化,输 ...

好的,明白了,谢谢老师。之前一直以为MOS管的电流ID(恒流源的输出电流)影响着MOS管G级的电压,从而决定了远方的输出(在运放的正反向端的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明白了,谢谢老师。之前一直以为MOS管的电流ID(恒流源的输出电流)影响着MOS管G级的电压,从而决定 ...

此电路的工作原理,可以简单地叙述为电阻R3两端电压反馈到运放反相输入端与基准电压(R4两端电压)比较。这是电流负反馈(R3串联在输出电路中,负载是R5)。由于此反馈非常强(由运放的高增益所致),故输出电阻非常大,近似恒流源。